AVR 单片机 产地??有区别吗??

楼主(2009-12-19):
各位大侠 我在看MK 的手册时 原件选择 里 有要注意 ATMEGA644 的产地问题

目前 AVR 单片机  有那些产地啊?
哪里产的要好些?
怎么辨认啊?

谢谢咯~~~

网友:
如果跟产地相关,那质量标准还有啥用,这玩意不是水果。

网友:
我感觉产地的问题应该是存在的,但不是同工艺同设计,同标准的问题,而是不同的产地因为工艺或者版本差异引起的,在某种特殊情况产生的一些差异。

不同的产地极有可能因为生产线的原因导致版本略有不同,个人认为不可能所有的生产线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建成时间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版本差异。

比如前几年同一型号的的cpu,马来西亚产的和其他的地区的就不同,但是cpu上的标号很多,可以发现版本号还是不同的,导致cpu的超能力不同和缺陷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有这类问题,产品生产覆盖面大的肯定出的问题会多一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呀。

网友:
M168V 几年前进过一批货 在100PCS左右
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无规则的上电死机现象 后来芯片退掉 换了供应商的货 就OK了

网友:
avr似乎不够稳定

最近m8的一个批次,烧写不良率相当的高几乎有3%。
用希尔特烧写器有3%的不良率,但是以前批次不良率很低。

网友:
ls说的正常!

m48月供30k,不良率0.2%,直接香港拿货的,大客户的价格

网友:
用TQFP座直接烧 M48用了几十K都没问题
这种不良率倒没发现过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我也是发现 不同产地 对质量 有影响 国内一些企业 会应为成本问题 压价问题 而偷工减料
这是 中国货 的通病 所以 很多人 都怕 购进 国产 芯片 都宁愿使用 进口高价芯片

我手上的M8  就出现很多问题 也不知道是那里产的

我用很简单的 sbic portb , pinb0 指令读取 引脚 当天正常 等关机 几天后 开机 就像这个引脚断掉一样 读不进去
实在搞笑 这很头疼~~~
要反复开机 很多此 会恢复正常~~

网友(2012-01-12):
用KK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