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手机连接传真机 ,完成收发传真的功能?

楼主(2009-12-19):
今天突发奇想

网友:
确实很“奇”,手机怎么和传真机连接??

网友:
这个《无线电》好像介绍过。中间要一个转接口

网友:
手机一直都可以收发传真,如果你的手机是WM系统,只要装一个传真软件,然后还要去移动公司开通传真业务就可能了,不过有些移动MM不知道有这业务,你要细问一下

楼主:
问题要连接现有的传真机诶

网友:
港产片里的老大好像都用大哥大收传真的。
现在的手机似乎也有传真的选项。应该要转一下才能用。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
手机可以作为modem,但是传真机是自带modem的,改装有可能,直接连没戏

网友:
玩手机的时候好像经常见到传真相关的东西,我想是不是某些手机天生就有这样的功能,只是我们不会使用?

网友:
需转接吧,手机不带现成传真机或打印机接口线;如果不打印,直接手机连电脑,肯定没问题(电脑上搞个软件就得)。

硬件上,只要可以传语音信号的机器(AM/FM发射机,手机),就可以收发传真。传真是在音频范围内采用调制解调的手段加载2进制罢了。

著名的ubuntu系统下有个软件可以通过火腿自制的电台广播传真。

网友:
直接彩信附件发送好了。。。

网友:
是可以的,实际上传真信号就是一类频率比音频高的调制信号,简单说类似于电力线载波,做个隔离电路,接入手机耳机孔,再接入传真机就可以了!思路是这样的,你可以试验下。

网友:
补充提示一下:你把传真机当一台超声波耳机看待就是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用手机接收,发送是不是更困难一些?

网友:
智能手机都支持。可惜要手机服务商开通该功能。

肯定要另外付费吧。

网友:
技术是否可行其实不用讨论,因为基本没市场,移动就有传真增值服务

网友:
有些带蓝牙的手机可以作modem,然后就可以用电脑收发传真了。

网友(2011-04-01):
怎么会没市场?很多人都需要的。
传真要接电话线,要月租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