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函数如何传送参数和返回结果?

楼主(2009-12-19):
请教在PIC中 如何把这样的一个C函数译成通用的汇编函数?能实现吗?用什么方式来传送参数和返回结果?

/*
比较数组 p 和 p1 的大小,Arrlong是数组的长度
p>p1 返回 1
p<p1 返回 -1
p=p1 返回 0
*/

char CompareArr(uchar *p,uchar *p1,uchar Arrlong)
{
    while(Arrlong--)
    {
        if(*p>*p1)
        {
            return 1;
        }
        else if(*p<*p1)
        {
            return -1;
        }
        p++;
        p1++;
    }
    return 0;
}

楼主:
没人发的话我抛砖引玉,发一个自己写的,小弟初学汇编,希望各位路过的指点一二。谢谢。
PROCESSOR P=P16F76
INCLUDE <P16F76.inc>

#define     Arrlong    0x08

      R0         EQU         0X20                                        ;在页0定义5个可直接寻址的内存单元
      R1         EQU         0X21
      R2         EQU         0X22
      R3         EQU         0X23
      R4         EQU         0X24

      TAB0       EQU         0X28                                        ;在这里定义一个数组的起始位置

      TAB1       EQU         0X38

      ORG        0X0000
      GOTO       START
      ORG        0X05
START:
      LOOP:
      MOVLW      TAB0
      MOVWF      R1                        ;传地址1
      MOVLW      TAB1
      MOVWF      R2                        ;传地址2
      MOVLW      Arrlong
      MOVWF      R3                        ;传比要较的个数

      CALL       CompareArr
      GOTO       LOOP

CompareArr:
     MOVF        R1,W                        ;将R0地址的内容读入R4
     MOVWF       FSR
     MOVF        INDF,W
     MOVWF       R4

     MOVF        R2,W                        ;指针指R1地址的内容放入 W
     MOVWF       FSR
     MOVF        INDF,W

     SUBWF              R4,W                        ;比较R4中的值和W的值

     BTFSC       STATUS,Z                ;如果结果为 0 ,两数相等,跳到下一次比较
     GOTO              NEXT

     BTFSC              STATUS,C                ;如果结果不相,如果结果为正,返回1,否则返回-1
     GOTO       RETURN1
     GOTO       RETURN0XFF
  RETURN1:
     MOVLW      1
     MOVWF             R3                                ;把结果放入R3中,返回
     RETURN

  RETURN0XFF:
     MOVLW      0xff
     MOVWF      R3                                ;把结果放入R3中,返回
     RETURN
  NEXT:
     INCF       R1,F
     INCF       R2,F
     DECFSZ     R3,F
     GOTO       CompareArr

     CLRF       R3
     RETUR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