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Z轴信号

楼主(2009-12-19):
Z轴陀螺信号接近0,这正常吗?另外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让两波形相似?
还有一些问题:
1)664P工作时有点发热,这正常吗?
2)气压传感器可以安装在664P下面?

波形图:

飞控板的局部图:

这个板子只有28.5*28.5mm,因手头上没相机所以暂时没飞控板的整体图.

网友:
28.5*28.5mm???还拍不全?

楼主:
上面的图不是用相机拍的

楼主:
整体图来啦

网友:
整洁!干净!把元件丝印去掉会更漂亮。

楼主:
这是今天调试的结果,X和Y轴基本上没问题了,但Z轴的陀螺还没信号

网友:
这是四层板吗?这么漂亮

楼主:
Z轴信号出来了,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