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roasn 探讨 开源逻辑分析仪EZ-USB驱动问题

楼主(2009-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在做的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没有加上VID与PID的识别,加上识别之后,除了速度可能有所降低外,其兼容性和容错性的确比原来要理想很多。
至于第三个问题,照理来说,你的Open_User_Device函数已经做了枚举,而且每次读写都调用这个函数,不该再出现影响的问题啊,为什么只是有所改善?

网友:
已经把楼主bbs2009的代码更新到软件版本那个帖子,谢谢bbs2009的改良

网友:
如果成了unknown device,估计真的是下载到了MicroLa了。
我没有用过2005的cypress开发环境,因为一直都是用着这个,没去更新,惭愧惭愧。
至于那个电阻,我的本意就是用作跳线,只是作为LA使用的话绝大多数网友不需要跳线,就变成了电阻,
我在开发的过程中,这个电阻是焊接成跳线的。
saleae和usbee我没有去研究过,只是试用了一下而已,会不会是saleae是自己做的驱动,所以2005认不出来?

网友(2010-05-22):
在线更新 EEPROM是个好办法,不然要焊接 就麻烦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