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低噪声放大器

楼主(2009-12-19):
(无正文)

网友:
噪声系统是多少?工作频段?

楼主:
300-600M可定制

带滤波器的噪声系数 1.5左右

不带的 最小0.3

网友:
yuhang
你除了惠美的频谱,还有其他RF仪器不?

楼主:
HM8134
HM5011
TEK3054

网友:
不错,楼主做RF水平很高,顶。

问一下:增益和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2010-01-28):
顶,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加个巴伦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把你的前端滤波器的差损也加到整体的噪声系数中,那你的前端滤波差损也太小了,如果是这样那带宽也宽到不能用的地步了.另外为了保持良好的隔离,应该采用至少采用滤放滤的结构.建议还是用腔体,还有999厂的电容不结实建议用日本的.还有,电容在顶端好一点.还有射频传输线的铺地离得太近了,还有如果你来北京我这里有所有常用的微波仪器可以让你用.这东西最好用矢网调,你的仪器看不到反射.还有对于LNA,指标起码还要有什么带内波动、互调、动态范围、输出隔离度、1dB压缩点、电源电压(需不需负压)、电流、以及S11,S21,S22等参数。

话说得直了点,别介意,是看你做得不错才说的。

网友(2010-05-10):
弱问板子左边那三条平衡的金属线是什么东东?耦合?滤波?

网友(2010-06-10):
菜鸟同问,难道是天线

网友:
滤波器 前面第二张图片应该是滤波器的通带特性测试图。

网友(2010-09-21):
ibmx311是高手呀!

网友:
8楼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