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基于LPC2131的程序设计(uC/OS+A/D++UART+LED+KEY+SPI+BEEP)[内含uC/OS-II2.52源

楼主(2009-12-19):
文件最初目录:D:\LPC2131_study\本压缩包解压到当前文件
说明:
本源代码为本人课程设计所编写,发在这里供大家交流使用,文件夹source下含uC/OS-II V2.52原代码。
大部分例子是由ZLG公司产品光盘所带代码改写而成的,版权归原公司所有!
个人所写代码无版权之说!
uC/OS代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仅供大家交流使用,切误用于商业用途!

楼主:
课程设计总结
1、本次课程设计中,首先对周立功公司的EasyARM2131开发板进行了熟悉,做了一些基本实验;然后进行了μC/OS-Ⅱ的简单的移植,并逐渐增加任务个数。
2、通过本次课程设计,对基于ARM7TDMI-S核的LPC2131微处理器有了基本的认识,并能够编写一些基本实验程序,如GPIO、UART、SPI、PWM、TIMER和中断等相关实验。
3、通过对μC/OS-Ⅱ操作系统进行移植,对“操作系统”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摆脱了Windows操作系统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嵌入式系统的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4、通过编写程序,学会了ADS1.2编译环境的运用,能够进行新建工程、编译和链接,能够运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2 软件通过串口0进行ISP下载。
5、在以前学过AVR单片机的基础上,通过本次课程,锻炼了自已快速学习另一款MCU的能力,为以后继续深造打下了基础。LPC2131的IO口操作与AVR无大的区别,但中断设置与AVR单片机有较大不同。
6、本次课设中对LPC2131的启动代码部分最为模糊,通过反复看参考文献[1],对启动代码终于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以后做硬件低层开发做了准备。
7、本次课设共遇到了以下问题:
1)在调AD相关实验时,上位机软件收到的电压数据总是不变,为最大值,几经调试后才发现原来不是程序的问题,而是Vref未接;另外,起初在编译时总是报错说AD0CR和AD0DR未定义,最后联想调试AVR单片机程序的经验,最后将LPC2294.h头文件中的宏定义进行了修改程序才得以编译通过。
2)为了在操纵IO口时不影响其它IO口,我用了“|=”,如“IO0SET = HC595_CS;”但编译报错说IO0SET未定义,鉴于前面的经验,我去LPC2294.h中查看,但IO0SET确实已定义,最后终于查出原来是符号“|”是在中文输入法状态下输入的。
3)在开始时,我一下子把自已的所有想法写成任务交给操作系统进行管理调度,但系统却跑不起来。于是我不得不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加进来,一点点的调试。分块调试,个人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程序调试思想。
4)由于自已的电脑是笔记本电脑,无并口,也无串口,对如何载程序一片茫然。后来仔细看了参考文献[1],才发现可以用UART0进行ISP方式下载,正好身边有USB转串口的线,于是成功进行了ISP下载;但当烧写μC/OS-Ⅱ代码时,也许是由于代码较多,总是烧写出错,最多一次烧了二十几次才烧录成功,原因至今不知为何。

楼主:
参考文献
[1] 周立功1, 张华2 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5年6月
[2] 周立功1, 张华2 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下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3] 任哲等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原理及应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

网友:
我昨天都还为这个事烦恼。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搞出来了。。
谢谢了。呵呵。。。

楼主(2010-06-06):
呵呵,很纳闷,这个帖子为什么没人顶呢?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网友:
好像在哪看到说,周立功对UCOS的移植方式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