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需要用大SRAM?N多朋友问到,做个带2MB PSRAM的板如何

楼主(2009-12-19):
RT

网友:
2MB PSRAM多少钱?

容量方面,感觉2MB完全足够了,可以存储13.6张 320*240的16位图片了

就是不知道速度方面,会比SRAM差多少?能跟STM32配套吗?

楼主:
STM32 的FSMC访问16BIT的SRAM最大速度多少?
一般的PSRAM 70nS的

网友:
STM32的FSMC速度不快的,实际速度好像才3~8MHz左右吧

这样的话,PSRAM跟SRAM在STM32上的使用就完全没问题了

不过,据说PSRAM的写入、擦除速度很慢??

另外,请教wangguanfu兄,PSRAM大概是什么价钱??淘宝上没有查到

网友:
stm32读至少5CLK,写至少3CLK,再1CLK总线恢复

网友:
有必要这么大么?我感觉外扩一个25616就差不多了,没必要括那么大.
SRAM的价格很贵.不知道PSRAM的价格多少.
我看1M的16位SRAM价格近100块...
25616也差不多要20块钱.
性价比太差了.
如果要大RAM,还不如换2440之类的加个SDRAM.立竿见影...

网友:
不知道外扩ram会不会影响功耗?我想给控制无线芯片的单片机外扩个大点的ram来存储数据,但功耗要求很严格~最多几十微安

网友:
PSRAM的IO口电压多少?1.8v?

网友:
STM32的FSMC速度不快的,实际速度好像才3~8MHz左右吧 ---  是的外扩RAM太慢了

据说LM3S有外扩SDRAM的,但是不好买...

最近有项目,只能用ARM9了

不太清楚LQFP的9260是否好买.

网友:
9260有LQFP??

请问还有别的ARM有LQFP之类好焊接的封装的吗?而且一般能应用2层板的

网友:
ARM9开发难度和arm7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要用升级架构来解决这种问题

楼主:
12到20RMB,2MB.看量和厂家
不过PSRAM基本都是BGA
PSRAM的IO口电压 3.3V

楼主:
不过,据说PSRAM的写入、擦除速度很慢??

没有这个说法,标 70nS的就和70nS的SRAM一样用(也看具体是那种PSRAM,有的需要一个等待,有的要时钟)

网友:
psram就是把DRAM+刷新电路+地址转换集中到一起的东东。大容量时,价格应该跟DRAM差不多,远远低于SRAM。

网友:
【9楼】 STM32_Study
9260有LQFP??
-------------------------

网友:
原来阿莫这里就有

谢谢 gzhuli 咕唧霖

网友:
大家好,
我司是韩国FIDELIX半导体 www.fidelix.co.kr
我司的主要产品PSRAM,Mobile sdram KGD(裸片)&BGA封装。
4Mb~32Mb,2.7v~3.3v,x16的。

如有需要psram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我们原厂供货,价格&交期较有优势。

David Lee.
david@fidelix.kr
138-2327-8684
QQ:1140784820
www.fidelix.co.kr

网友:
楼上,只有PSRAM?其他品种有吗?

网友:
PSRAM?什么牌子的?什么封装?不会是BGA吧?

网友:
大容量的SRAM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两层板的ARM9就只能学习而已,用到工业上估计不行

网友(2010-03-11):
楼主做个psram 的BGA转DIP的板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做个psram 的BGA转DIP的板子吧

这类高工艺PCB可不便宜哦,没什么量就算了,,只做
BGA转DIP的板子还不如把STM32做上去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647c1e20e43caf9e2e52f0ec49823a9.jhtml?cm_cat=0
32M 1.8V供电的,25元,就找到这么1个

网友(2011-02-12):
STM32外接一个PSRAM,连接高低字节的端口时有特殊要求吗?急,在线等着,各位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