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普源的DS1102E,不知道怎么拆?卡在电源插头口上了。

楼主(2009-12-19):
如题,谁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返修吧, 免费维修

网友:
我公司的淘宝网店重开。

哪位论坛的仁兄能给我的新网店开一下张啊

需要普源RIGOL DS1052E DS1102E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有神秘小赠品哦!!!!!

楼主:
楼上,我是说咋拆?不是坏了要修。

网友:
算了吧,不再考虑普源,本来刚学单片机时候想搞台来得,就是因为没有示波器烧了好多东西了,搞的现在都没有心情继续学习了。

看来还是考虑考虑再说吧。

网友:
可以参考:
普源涉嫌使用低速AD超频到高速。网友从打磨不干净的芯片里发现了两例证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428440
【562楼】 armok 阿莫

底部两螺丝,提手两螺丝,把电源哪两颗也松几圈,机器打竖放,先开另一边,最后电源哪头向上,用两拇指把电源插座按下去,顺势推出后盖。

忘了还要把哪个电源开关帽拔出来才行的。

楼主:
昨天拆开了,看了看内部和DS1052基本一样,所以也就没拍照片~

网友:
考虑下锥子吧。

网友(2010-03-24):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
普源涉嫌使用低速AD超频到高速。网友从打磨不干净的芯片里发现了两例证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428440
【562楼】 armok 阿莫
底部两螺丝,提手两螺丝,把电源哪两颗也松几圈,机器打竖放,先开另一边,最后电源哪头向上,用两拇指把电源插座按下去,顺势推出后盖。
忘了还要把哪个电源开关帽拔出来才行的。

电源开关帽怎么拔呀?好紧啊

网友:
普源的220V那个电源开关被我开壳时搞断了,看来杯具了!打开后看AD芯片确实打磨过。

网友(2011-08-21):
软件不一样,以前可以刷机改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