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430仿真:Proteus仿真msp430F2001控制闪烁灯(已通过实物测试) :)

楼主(2009-12-19):
所用soft: proteus 7.6sp0

    crack: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77821&bbs_id=1037

用HEX文件成功,COF文件仿真没成功,不知为何?

网友:
7.6可用了?

网友:
7.6的库里有430?

楼主:
iar 怎样生成PROTEUS 认可的 COF 调试文件?!!!!!!!!!!

网友:
为什么我的7.6装好了不能放元件
点一下就没了,晕.......

714电子实验室下载资源整理,提供大量电子技术视频教程,大型EDA软件和教程等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7.6装好了不能放元件
点一下就没了,晕.......
714电子实验室下载资源整理,提供大量电子技术视频教程,大型EDA软件和教程等下载。

没有在英文环境下安装和使用

网友(2011-04-26):
我的IAR还是5.20的呢,结果还是有问题,生产的HEX文件和COF文件均不能仿真成功(仿真环境proteus7.7 芯片MSP430F249)。

网友:
解决:
option设置

设置后 用生成的hex文件即可

网友:
我的情况和8楼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iar还是5.20的呢,结果还是有问题,生产的hex文件和cof文件均不能仿真成功(仿真环境proteus7.7 芯片msp430f249)。

回复 网友C:
我的情况和8楼一样

我的也一样,但是仿真通过了  用release的,然后设置link那个  图在10楼引用图片【10楼】Engin

是不是output format忘设置了

网友(2011-08-07):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2012-08-22):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