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系统共地问题

楼主(2009-12-19):
我的电路需要48V,12V,5V三种电压。我现在做的是用2个电源,提供48V和12V直流电源,12V为电磁阀供电,将12V降到5V为单片机系统供电。48V的应用是给电炉丝供电,通过单片机的IO口控制TIP122,来控制电炉丝的加热和停止加热。现在的问题是:
1.系统是否需要供地?
2.如果需要供地的话,我将48V电源和12V电源的地接在一起,但是12V电源的电容居然烧了,这是为什么?
3.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这和电流有关系嘛?我的48V电源需要输出2.5A的电流,而12V的电源最大额定电流只能是2A?
期待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
级间耦合

楼主:
兄台可以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
系统是否需要共地看你具体需要

电容烧了?是你将2组电压叠加后?耐压值不够

楼主:
那么我需要换个12V电源?

楼主:
但是就算共地后加在电容上的还是12V啊,没有变化啊,想不明白

网友:
你负载是否形成回路?

最好上图

网友:
至少感觉48V不用共地,可以采用隔离驱动方式。

网友:
非常重要的通知:出于保证我们的网站安全原因,我们在2009年12月20日开始,对新注册的用户进行电脑信息的记录。 你在在提交数据,即注册、登录、发帖时,我们会记录你的电脑的MAC地址与在你当地上网的真正互联网IP。 即使你使用国外的代理服务器上网,我们仍能记录你在国内的当前上网的真正IP地址。 请放心,这些数据我们会保密。如果不同意我们这个条款,请停止目前的操作。 老网友或已经获得认证的新网友不受此影响。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网站管理安全文档: 我们如何对恶意搞事者进行IP追踪

网友A:
具体不太清楚,不过我们这边一般都是隔开的,首先电源出来的不同等级的电压之间是隔离的,自己的PCB上也是通过光耦或者继电器隔离的。

网友B(2015-05-07):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太清楚,不过我们这边一般都是隔开的,首先电源出来的不同等级的电压之间是隔离的,自己的PCB上也是 ...

您好,可以简单的出个示意图来简单的说明一下不?关于同时测量模拟量和数字量这个问题,很难到新手的。还请再详细的阐述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简单的出个示意图来简单的说明一下不?关于同时测量模拟量和数字量这个问题,很难到新手的。还 ...

1、数字量输入一般是使用系统的24V/48V电源,进入cpu前使用光耦隔离;
2、模拟量的话如果是小信号就不太容易隔离,一般用线性光耦之类的,如果是低速交流信号比如电力系统中的电压电流可以使用PT/CT,相当于变压器隔离;
3、开关量输出的情况和输入类似,比如CPU控制24V继电器,一般是CPU的控制信号经过光耦控制继电器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数字量输入一般是使用系统的24V/48V电源,进入cpu前使用光耦隔离;
2、模拟量的话如果是小信号就不太 ...

呵呵,大概明白了。谢谢哈!有不懂的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