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C 如何使用

楼主(2009-12-19):
各位好!HI-TECH C 好像集成了MPLAB IDE 我不知道如何使用,请高手指点或者给以个使用规范,谢谢!

网友:
看PDF,他的帮助文档

楼主:
没有使用文档呀! HI-TIDE到底是何物呀,网上也搜不到它的使用资料,各位大侠请给一份使用资料谢谢

网友: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542849
http://forum.htsoft.com/all/postlist.php/Cat/0/Board/hitide

网友:
倒过来说是对的:
MPLAB IDE 集成了!HI-TECH C 。以下是使用步骤。
1、首先打开“MPLAB IDE”软件,选择主菜单【Project】->【Project Wizard】来启动项目向导;
2、选择要使用的单片机型号;
3、在【Active Toolsuite】右边的列表中选择我们的目标“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 ;
4、决定了项目保存位置和项目文件名(不要中文名文件夹);
5、新建一个main.c文件并加入到项目中;
一个main.c的例子代码是:
#include <pic.h> //必须加的头文件
__CONFIG(XT & WDTDIS & LVPDIS); // ICD2调试用配置字
void main(void)
{
  TRISD=0b00000000;
  PORTD=0b00001111;
  while(1){}
}

6、按F10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