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20纽扣电池,可使用多少年?

楼主(2009-12-19):
我现在有一个S3C6410系统,准备使用CR1220纽扣电池做备用电源,在主电源关闭的情况下,给S3C6410的RTC和DS1302供电。请教在主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使用

CR1220纽扣电池可以保持时钟多久?用可充电的CR1220纽扣电池会增加多少时间?

网友:
你有它的封装吗? PROTEL99SE的

网友:
市场上卖天球的1220小批量批发0.3元一个
sony/maxcell/GP的基本上3-4元一个

我们一般做产品的话还是买sony的

网友:
CR1220电池容量一般为25mAH~50mAH,你可以看DS1302和你的6410 RTC工作电流是多大自已估算啊

网友:
Maxim的rtc后备电池计算工具
http://china.maxim-ic.com/tools/calculators/battery.cfm

网友:
测一下工作电流,然后计算一下。我用的某自带1220电池带晶振时钟芯片,厂家给出的指标是5到8年。

网友:
计算网址不错!

楼主:
我在S3C6410的datasheet中没有找到RTC用电池供电时的电流,只找到这句话:

而DS1302中有相关的特性表:

根据4楼nsza 老鬼提供的MAXIM RTC 计算工具,CR1220的容量是38mA,IBAT按照1uA计算,也可以用4年了:

楼主:
但我们的老板看了之后,觉得CR1220的容量太少了,他决定采用那种口香糖的3.7V的250mA锂电池,还专门用TI的线性充电芯片做了个充电电路。晕!

   市场上那种口香糖的3.7V的250mA锂电池,虽然容量大,但如果机器不使用一年,我觉得过几个月电池都可能没电了,自放电率太大,那时间不就洗白了?

网友A:
CR1220容量小可以用CR2032啊,再不行还有CR123A,
锂亚硫酰氯的几AH容量的都有,能用一百年了。

DS1302电流确实是小,用的国产便宜货,用万用表测电池电流竟然测不出来,万用表最小显示单位为1uA。

网友B(2013-05-13):
引用 网友A:
CR1220容量小可以用CR2032啊,再不行还有CR123A,
锂亚硫酰氯的几AH容量的都有,能用一百年了。

电池是坏的吧

网友:
楼主干嘛同一套系统搞两个RC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坏的吧

怎么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讲?

不然怎么会没有电流呢?
或者表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然怎么会没有电流呢?
或者表是坏的?

万用表的最小显示单位是1uA。
普通RTC的电源电流一般是300nA。

网友:
可是作为电池来说,1ua都不能输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很多那些小的像手电那样的玩具里面都是用这个电池的吧,点亮发光管都没有问题

网友:
cr1220   松下的   批量1.8一个

网友(2013-09-17):
请问ds1302的5引脚RST 接6410的那个管脚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那些小的像手电那样的玩具里面都是用这个电池的吧,点亮发光管都没有问题 ...

请问ds1302的5引脚RST 接6410的那个管脚呢,谢谢

网友:
那个计算网址不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ds1302的5引脚RST 接6410的那个管脚呢,谢谢

抱歉6410是什么?
我用单片机是STC的,接任意的IO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歉6410是什么?
我用单片机是STC的,接任意的IO都可以

6410是内核arm11的单片机,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10是内核arm11的单片机,还是谢谢你

只粗略的看过STM32,是有那个专用的定时器的啊,不用加什么1302的吧,你这个不行吗?

网友(2013-12-08):
http://china.maximintegrated.com ... ors/product-design/

上面计算网址失效,重新贴一个

网友:
28楼 给的资料不错哦

网友:
6410一般VDD_RTC功耗为2~3 uA,一节纽扣电池应该可以用很久。

网友(2014-02-24):
看看,锂亚硫酰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1220容量小可以用CR2032啊,再不行还有CR123A,
锂亚硫酰氯的几AH容量的都有,能用一百年了。

串一个比较大的电阻,测量电阻上的电压降计算得到电流

网友(2014-04-18):
貌似1220理论上用个几年不成问题。

网友(2015-02-10):
28楼 给的资料不错,顶起!

网友:
资料不错,从来没有严格计算过。

网友:
重来没有计算过,以前的应用都没那么严格的

网友(2015-10-22):
我买1毛钱的电池也能用两年了!

网友:
自放电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