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通信不流畅

楼主(2009-12-19):
自己用vb编了一个串口软件,能够接收返回的数据,手动发送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采用自动发送,不论是采用for 语句,或是timer,通信的时候特别的不流畅,特别容易卡死,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楼主:
亟待高手解答,本人要转送1024个数据,如果加上卡的的时间,得6分钟,只可太长了,高手帮忙。

网友:
我也是边学边用VB做过一个上位机通讯软件,也发现在和下位机通讯时速度总是有点一愣一愣的,不是很连贯,但是我用单片机做上位机通讯,同样是实时显示,刷新速度明显是单片机快,PC反而慢,我用的是timer定时器做收发的,100mS发送一次命令。按说速度也不算快啊。

楼主:
拿很多现成的串口通讯软件自动发送,发现都有这个问题,难道是vb的先天不足?

楼主:
刚才用串口监视分析仪看了一下,卡的地方,返回来的数据发生错误;发送的AC,结果返回来的是Aè,其他卡的地方也一样,导致数据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还有,这个错误是发送到单片机以前就错误了,还是从单片机中返回的时候发生的错误?

楼主:
哈哈,我把停止位改成俩位,发送也不卡了,接收的数据也没有出错,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是好用了。

网友:
嘿嘿,谢谢七楼的经验,我也试试看修改下我那个程序设置,如果能有用就好了:)

网友:
微软的MSCOMM控制是单线程的,发送时不能接收,接收时不能发送。

    要想上位机程序能做好,要学C++编程,会Windows的API,会多线程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