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看看为什么会出错

楼主(2009-12-19):
(无正文)

楼主:
最简单的程序也出错

楼主:
什么东西,改成static bit ISB0 @ PORTAIT(TRISB,0);就可以,
怎么TRISB0不行呢,我只是为了好记点才这么写,居然不行,

另外p0=!p0,p0=~p0,都是不正确的写法,

                   p0=1;
                delay(1000);
                p0=0;
                delay(1000);
这样写就行,超级费解啊!!!!!!!!!!!!!!

网友:
在PIC中,TRISB0等于一个关键字,不能再次定义它。
在PIC10/12/16等中端的8位MCU中 “TRISB0 = 0;”就是给RB0引脚设置为输出。而pic18及PIC24等MCU要实现上述同样功能的C代码程序是 TRISBbits.TRISB0=0;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static bit ISB0 @ PORTAIT(TRISB,0)语句我一直没用过,仔细看了一下估计大体意思是把TRISB的第0个位定义为ISB0。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如果是这个意思这种语句在51的C里比较好用,但在PIC里用那是多此一举,因为PICC的头文件已经给你定义好了TRISB0还有RB0,直接对其赋值操作即可你可以找到HT-PIC的安装目录,找一下include目录那里有各款单片机的头文件。

另外,你说的p0 = !p0;之类的也是可以使用的,如图我用的是MPLAB8.30自带的PICC9.60编译16F886的程序:
看红圈里的程序

我经常拿这个来写信号输出,实在不行就嵌入汇编,就是红框下面的两句话,效果同等。
你好好看看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多谢楼上,其实我也觉得那些位定义语句是多余的,只不过先照着书上写写。。取反语句我再试试看

网友:
#define  中的参数比特bit   不能用

网友:
"怎么TRISB0不行呢"

take out a dictionary and understand what the compiler was trying to tell you through the error message: "qualifiers redeclared"

网友:
一般位取反操作我都采用 RB0^=1;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