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9i,串口通信有时候出错,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9-12-19):
对的概率大于错的概率

有时候connect 变成 conmet 之类的 我想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error -〉 ersor
ok -〉 ?k等

网友:
检查你的max232芯片。

楼主:
谢谢,232芯片没有问题,用pc通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现在是单片机直接和39i连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的。单片机接受到39i的数据出错。
我想是不是线路干扰了。因为是自己焊的线。

网友:
检查单片机的IO电平,还有波特率误差。几个厘米长的串口信号如果能被干扰成这样,你的单片机早死了。

楼主:
谢谢 老大
在您指导下 我在不断进步哈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我软件的问题
有个延时加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