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想学TCP/IP,用MC45做GPRS通信,从什么地方入手?

楼主(2009-12-20):
如题。
这个貌似挺难懂的。请高手给指点指点思路,或者推荐几本好书。万分感谢~

补充一下:用MC45还是用MC55好啊?MC45便宜,但不带tcp协议栈,自己写协议栈很难么?大家都用什么模块?

网友:
莫说是好书,目前烂书都没看到过一本。

学习TCPIP完全不需要GPRS模块,只要软件和书就可以了。MC55买一个二手的也不贵,更何况市面上带TCPIP的协议栈的模块多的是,比MC55便宜很多。

楼主:
谢谢 1楼 Appcat 苹果猫。如果用自带TCP/IP协议栈的模块做无线通信。还需要掌握什么知识啊?

网友:
楼上的其实想做通讯是吧
如果是 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下 板内的一个大虾发的程序 mc39i的

可以互相学习哈  我正在学习中哈

网友(2010-12-08):
Appcat 苹果猫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