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大量语音文件放进NANDFLASH(K9F5608U0D)里

楼主(2009-12-20):
新手:请教老手们应该如何把大容量的文件放到NANDFLASH里呢?用什么方法把语音文件(大量的语音文件)存放到NANDFLASH里呢?
急!!!!在此诚心向各位前辈们请教,谢谢。

楼主:
第一次用NANDFLASH,恳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找个U盘,把你的flash焊上去,插电脑上,把你的歌拷进去,然后把flash再焊下来就行了。

网友:
买个U盘拷完歌把flash焊下来。
比LS少了一步哦~~

网友:
顶一下,我也正在看NAND FLASH的资料。期待前辈指点。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A:
买个u盘拷完歌把flash焊下来。
比ls少了一步哦~~

恩,这个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