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使用MACH3-USB运动控制卡的雕刻机电控箱

楼主(2009-12-20):
自制的雕刻机电控箱,先上全景图:

使用我自制的USB运动控制卡,配合MACH3使用,控制自制的雕刻机。

输出采用并口,与计算机并口完全兼容,直接替换,也不需要改动接线,极为方便。

除并口5个输入外,另外还扩充了11个,总共有16个输入,全部光耦隔离,这下感觉控制点数够用了。

我现在接了X,Y轴的限位和零点开关,用了6个输入点,接在扩展输入上,急停接在并口的10脚输入上。
输出脉冲和方向均采用高速6N137总共8个,可支持4轴,目前我的雕刻机只有三轴。
“[原创]SHOW自制用5寸软驱做底座的小雕刻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2582&bbs_page_no=1&bbs_id=1027

扩充并口上的4个输出点,达到8个输出,我接了3个在并口上用来作为3个轴的使能控制。
如果接在扩展输出插座上的话,在直接换用并口时,由于使能悬空没有被驱动,没法动,所以还是接在并口上。

USB不需要安装驱动,真正即插即用且极为可靠。使用1ms的中断传输,与并口相比也感觉不到有延迟。

这是PROTEL99 的设计图,国庆节布好的板,在taobao上打板。

楼主:
吃晚饭了,稍后继续上。

网友:
不错不错。

在工艺方面还要好好研究一下以便更加可靠及具有观赏性。

楼主:
自制了3块TA8435的步进电机驱动板。用感光干膜做的,打印店不肯打印菲林,硫酸纸也不肯。
所以去店里买了一台HP1007激光打印机,TAOBAO上买打印机有点不放心。

正好用雕刻机加工机箱中的零件
TA8435驱动板有机玻璃支架

雕刻机电控箱的塑料后盖,开风扇槽以及USB插座孔。

网友:
Cool !

小声地问句:能否寄一只给我们测试? 回来快递费由我们负责。

楼主:
【4楼】 undeadhuman
在工艺方面还要好好研究一下以便更加可靠及具有观赏性。
===========================================================
尽可能用身边有的材料做的,比如电控箱的铁条,就是"拣来"地。
布线要美观的话,还需要花些时间,最近太忙了。

【8楼】 armok 阿莫
Cool !
小声地问句:能否寄一只给我们测试? 回来快递费由我们负责。
===========================================================
可以,请留个邮寄地址。等我再做好一个,寄给你测试,让你也分享一下,呵呵。
不过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最近公司比较忙,时间一直很紧,买零件也没时间,
有些就直接从taobao上买,还有些是拆公司的旧板子,上面的接插件质量很不错。
你看照片就可以发现,光藕成色是旧,就是我拆地旧件,还装了座子,考虑可以换。

大概十月中旬taobao上打好的板。

零件还没买齐,这是现在另外一块的进度,刚拍的。

楼主:
上电控箱变压器图
这个变压器绕了2次,第一次没有放静电屏蔽,这是第二个,换了更好的矽钢片,200w的铁心实际绕130w,足够用了,而且励磁电流很小,测试下来才54mA,用电笔测试没有感应电。

网友:
控制卡是如何与Mach通信的?是不是编写Mach插件了

楼主:
【14楼】 superrf
控制卡是如何与Mach通信的?是不是编写Mach插件了
=================================================

启动mach3时,选择是用并口还是USB

如果符合下图配置,不需要修改,直接可以用。

网友:
能不能单卖USB运动控制卡?多少钱一块?

楼主:
输入点除了并口的5个,还扩充了11个,总共有16个输入,我现在使用了扩充的6个。
零点开关也接了,可自动回机器零点。Z轴还没装行程开关,暂时没时间做,所以还没配置。

急停按钮接在运动控制卡的并口座上,这样,由PC并口驱动时,就不需要改动任何软件配置和线路了,直接插上就可以用。

楼主:
【16楼】 superrf
能不能单卖USB运动控制卡?多少钱一块?
======================================
以后吧,我来不及,做好一块后先给armok 阿莫测吧。
我使用的效果不错,在笔记本上开着节能,看着CPU频率变化,丝毫不受影响,很早前买的联想,1.2G。
另外每一个输入或输出都是用光藕隔离,电源也是隔离的。

网友:
虚拟并口?

网友:
cool。不用找并口的机器来带雕刻机,方便得很。

网友:
好东西啊!!!
“这就是我想要得!”

用上了T400,还怀念着T42,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希望LZ早日商业化(小声说,能开源USB的话就更功德无量了)。

网友:
【12楼】 leafboy77
可以,请留个邮寄地址
------------------------
非常感谢。

阿莫邮购门市与雕刻机展示厅:东莞市莞城区莞太路和生文具礼品批发市场A2018,A2035 杨小姐 13711915767

只是寄USB运动控制卡就行了。

另: 这块控制卡是你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
发一个其他厂家的,LZ不介意吧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551717663.html

网友:
http://ncpod.oemtech.com/

楼主:
【22楼】 armok 阿莫
只是寄USB运动控制卡就行了。
另: 这块控制卡是你自己开发的吗?
==================================
恩,了解。
是自己做的,不会是怀疑我吧。

【24楼】 wxws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551717663.html
===================================================================
不介意,armok 阿莫买一个来测一下?

【25楼】 wxws
http://ncpod.oemtech.com/
===================================================================
这个网站有看过,个人觉得不好看,中间贴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认识吗?
这种2510接插件,插头金属件必须要用夹子夹,远没有用螺丝的方便,关键是没有隔离(推测,没有看见DCDC,以及光藕)。

mach3的配置,我是把它传到运动控制卡中,由运动控制卡独立处理,这样才有实时性。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急停,如果mach3配置在了并口的10脚上,那么运动控制卡独立处理"并口"10脚,如果传到PC处理,每次响应时间会有抖动,就不能保证实时了。
再比如在用零点功能时,也能体现,如果传到PC响应处理,理论上每次零点就很难一致了,要么降低归零的速度(欺骗)。

楼主:
风扇图:
PC电源上的风扇,质量不行转不了多久就会有噪音。这个不同(是220v的),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耗电大了些。

楼主:
【24楼】 wxws
发一个其他厂家的,LZ不介意吧
=========================================
到一份资料,照里面的描述,好像不是“厂家”。
另:“其它厂家”---什么时候我成了厂家了,呵呵。

网友:
做的非常好!先进!

网友:
leafboy77 搞好了吗? 快寄一块给我测试啊 :)

网友:
又见牛人,工艺很不错啊,机箱也是自己加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见牛人,工艺很不错啊,机箱也是自己加工的吧?
是自己加工,还可看一下以下这个:
“[原创]SHOW自制用5寸软驱做底座的小雕刻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258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eafboy77&bbs_id=1027

回复 网友B:
leafboy77 搞好了吗? 快寄一块给我测试啊 :)

做好一块,现在缺主轴PWM,主轴测速功能,考虑可以PID主轴恒速。正做主轴测速,如果你需要测,先寄给你,因为电箱里还有一块板可用。晚上我测试一下,没问题明天发,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好一块,现在缺主轴PWM,主轴测速功能,考虑可以PID主轴恒速。正做主轴测速,如果你需要测,先寄给你,因为电箱里还有一块板可用。晚上我测试一下,没问题明天发,可以吗?
如果可能的话,寄一块完整功能的吧。(小声的说:将你的电箱的那块拆下来给我测试行吗?)

网友:
800多元,可以买一台配置不错的准系统电脑了,不知道USB比专用机优势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800多元,可以买一台配置不错的准系统电脑了,不知道USB比专用机优势在哪里

就是比较方便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800多元,可以买一台配置不错的准系统电脑了,不知道USB比专用机优势在哪里

专用机再怎么专用,并口也是不实时的,除非你放弃windows base的MACH3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800多元,可以买一台配置不错的准系统电脑了,不知道USB比专用机优势在哪里
专用机再怎么专用,并口也是不实时的,除非你放弃windows base的MACH3

re:从没卖过,800多元你是不是搞错了。

=================================================================================================================

回复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寄一块完整功能的吧。(小声的说:将你的电箱的那块拆下来给我测试行吗?)

两块板是一样的,区别是受到安装位置限制,机箱里的卡扩展输入/输出接插件不同,拆出后我没有代换的接插件。

新做卡的照片,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注意上下2排接插件,那是扩展输入输出,与我机箱里用的不同,仅此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很好啊。谢谢。就等着收货了。

网友:
妤间富寮?簮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800多元,可以买一台配置不错的准系统电脑了,不知道USB比专用机优势在哪里
专用机再怎么专用,并口也是不实时的,除非你放弃windows base的MACH3

re:从没卖过,800多元你是不是搞错了。

=================================================================================================================

是另一家卖的,不是说您,不过费这么大力气总不能100多一块卖吧?

网友:
好东东啊,能开源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东东啊,能开源就好了。
开源是好事。但得同时解决创作者的合理经济回报。否则,没有后续版本的更新,这个创作的开源也走到尽头了。

网友:
这个运动控制卡不错,用的FPGA,CPLD 做的算法

能在这个网站批量卖就好了

网友:
leafboy77有空发过短信给我吧。我会打电话给你聊一下 :)

网友:
已经收到 leafboy77 寄过来的卡。 一个词:强!

做工与焊工很好。 我打电话给 leafboy77 ,关机了。开机时我们电话先沟通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收到 leafboy77 寄过来的卡。 一个词:强!
做工与焊工很好。 我打电话给 leafboy77 ,关机了。开机时我们电话先沟通一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想测试报告好几天了,今天可由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关程式已发email,“电邮:armok ourdev.cn(请将空格改成@)”,请查收。
快递单上电话是以前的打不通,换了新卡,却“忘不了”旧号码。
使用中有疑问,请电邮,习惯了。
最近回复会慢些,头痛中,或许是空调。

说明一下,这块卡已安装了隔离DCDC,不需要外接电源,扩展座上标示有DC5V,GND5V,那是输出给您使用的,千万别接外接电源。

附上卡的DB25定义(与PC并口兼容):
引脚编号        功能
1        通用输出
2        X轴脉冲输出
3        X轴方向输出
4        Y轴脉冲输出
5        Y轴方向输出
6        Z轴脉冲输出
7        Z轴方向输出
8        第4轴脉冲输出
9        第4轴方向输出
10        通用输入
11        通用输入
12        通用输入
13        通用输入
14        通用输出
15        通用输入
16        通用输出
17        通用输出
18        信号地线
19        信号地线
20        信号地线
21        信号地线
22        信号地线
23        信号地线
24        信号地线
25        信号地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有空发个短信给我吧。我想电话先跟你沟通一下。

楼主:
短信已发,是否收到?

网友:
牛人呀 期待测试报告

网友:
楼上两位别顾住说悄悄话啦,发点相关报告或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上两位别顾住说悄悄话啦,发点相关报告或资料
呵呵,我来汇报一下。

我在电话中,与 leafboy77 交流的这个作品的一些看法。 我给 leafboy77 提的建议是:

1. 我们网站可以出一笔钱,将这个作品的版权卖下来。让开发者收回之前的研发成本。  我们会将它公开给大家仿制。
   这个项目仍在我们的开源项目管理下向前发展。 leafboy77 担任项目负责人,带领大家研究与DIY.

   成品与套件也可以继续由 leafboy77 生产,同时由邮购部发行。利益分成可以按以前的惯例:55分成。
   具体的细节在同意此方案后再谈。

或者 2.

   leafboy77 继续自行研究,并且自行生产。 不会开源。可以自行销售,或委托我们邮购部销售。

   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方法,是最能保证 leafboy77 的经济收益的方法。也是能保证这个项目良性发展的可行方法。

原因我解释一下:

   1. mach 软件只属于入门级的业余软件。目前这类卡市场上销售850元左右,估计销量不会大。
      原因一台带并口的二手的HP电脑(80G,1G, 915主板,P4 2.8)也才600元左右。

   2. 据我所知,mach 的开发者并没有公布USB的USB接口协议,也没有发过授权。也就是说,所有利用 mach 软件而制作的USB接口卡,可能是违反版权的。

   3. leafboy77 说:这块卡只能支持 mach 3, 不支持 mach2, 也不一定能支持以后的 mach4.
      原因是:他是通过观察mach3 软件运行时输出的USB波形而分析出它的一些协议规范。
      这有点类似逆向工程。所有逆向工程开发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不太适合严格用途的。

   4. 目前 leafboy77 并没有完全完成这块卡的开发。有些功能仍在测试与分析中。相信还需要更大的时间与精力投入。

   以上的分析,表明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项目。 如果个人去搞,销售量不会大,并且可能会陷入死胡同:当销售出一批卡后, mach 公司改变软件的信号处理方式(mach3 就对 mach2 进行了几乎彻底的改变), 原来的销售出去的卡就会无法使用新软件。

  与其这样,不如开源。 我们网站赞助一笔款项,让开发者收回之前的研发成本。 同时鼓励更多的网友DIY, 通过销售套件与散件,开发者可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且让以后的工作充满乐趣,而且消除后顾之忧。

网友:
支持第一种,佩服阿莫的做法

网友:
leafboy77太牛了,USB也能反向,赞一个。我有个建议,不如莫大撮合一下albertjin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8634&bbs_id=1027
和leafboy77

软的搞软的,硬的搞硬的,这就成了。其实看上去它们两个已经是个完整的产品了,剩下的就是整合了,可以搞成全版权,又节省重复开发。也可以保留一定的核心技术,双方提供统一接口就行。

当然,可能也是我一方情愿。

网友(2010-01-30):
虽然没赶上3800,赶上4900也不算晚,要是能配上USB控制卡就更好了,我也顶,支持阿莫,

网友:
哈哈。。我就希望用USB的。楼主啥时候开卖啊?等你的卡了。我还是不喜欢用并口。况且现在的电脑都没有并口了。支持win7不 哈哈。

网友:
全手工啊,佩服!
支持楼主第二选择!

网友(2010-03-19):
阿莫也会很快出USB接口的控制板了吧?到时再直接更换就好了??

网友:
与其这样,不如开源。 我们网站赞助一笔款项,让开发者收回之前的研发成本。 同时鼓励更多的网友DIY, 通过销售套件与散件,开发者可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且让以后的工作充满乐趣,而且消除后顾之忧。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这个事情有下文了么?如果我们的jj有了USB的接口扩展组件,一定要买一块!

网友:
观看 强人的诞生

网友:
我也想要啊,就是没有资料可以自已做。。。。。。

网友:
这个事情最新进展如何?
主要是USB到并口的那块卡……

网友(2010-04-18):
关注,原来一直想要的USB驱动在这里,看完后才知道,还有很多路要走,看来我等想用现成的方便的想法还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啊

网友:
USB控制卡有结果了吗??
否则,我要自己开发了,,逆向MACH3的协议还是困难不大的

网友:
你敢开源,我就给你搞成脱机下载的

网友(2011-01-07):
回复 楼主:
我手中有一块楼主的卡,但是按照楼主说的那样,插入USB后并,运行软件并没有出现USB口选项,“启动mach3时,选择是用并口还是USB ”——这个没有显示选择。就直接进入界面了,那应该怎么设置?
还有是急停警告一直亮着,除非用脱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14楼】 superrf
控制卡是如何与mach通信的?是不是编写mach插件了
=================================================
启动mach3时,选择是用并口还是usb

引用图片
如果符合下图配置,不需要修改,直接可以用。

(原文件名:mach3-......

可以这样理解么:

运动卡,正确安装驱动,mach3就可能正常配置??

网友(2011-03-01):
回复 网友G:

您好,我也有相同的问题,为什么我第一次启动软件没有出现提示选择设备的呢?》

网友:
开不得,开了天下就乱套,到时候200块都不值!

网友:
赞莫大的提议,1 或 2 均可。

网友(2011-09-01):
我已经找到此USB控制卡的一个open source了,用AVR控制的;

网友:
是串口的,其实是USB转串口,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串口的,其实是usb转串口,很方便

应该不是USB转串口的,好像是USB HID的
官方提供插件源码是LibUSB的

网友:
楼主的卡我有一块,非常稳定,从未丢步,从未受干扰。

网友:
第一次看到USB的,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卡我有一块,非常稳定,从未丢步,从未受干扰。

跟LZ买的?

淘宝上有此类的卡,200元左右,是USB口,应该是转串口,看说明要装驱动

网友(2012-02-08):
自制的雕刻机电控箱

网友(2012-03-31):
楼主能普及下mach3与usb的关系?怎么让mach3支持的吗?呵呵。

网友(2012-06-18):
是你做的吗???请问你MACH3控制卡的元件,你用什么编程器来编程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2012-07-31):
没见下文了!

网友(2012-09-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800多元,可以买一台配置不错的准系统电脑了,不知道U ...

怎么从此以后杳无音信了呢。真心希望楼主再次来说说。

网友:
说说楼主中间的不易,和最终放弃开源的想法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太给力了……不过底板固定部分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