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锂电充电器(非智能)有TL431不是很好一些.

楼主(2009-12-20):
这个是不是比另一个帖子中的简易锂电充电器,更稳定一点.

最简锂电充电器,非智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0672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gl_debug&bbs_id=9999

网友:
用431当然比较好,再加个三极管可以限流,再加个比较器可以实现比较智能的了

楼主(2010-02-14):
改变图中4欧的电阻可以改变充电电流,D1是电源指示,D2是充电指示兼限流。
调试时6.8K电阻用一10K微调电阻代换,用数字表监视电池电压到4.2V时,调10K微调电阻到

网友:
还是用358做吧。。估计那帖子还没恢复

楼主(2010-07-13):
看到一些充电器上是358+TL43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智能的起码定义是 预充、恒流、恒压(这个不一定)。

431的一般成为傻充,只能说能用而已。

对于锂电,我这几年唯一的收获是长时间小电流对锂电的的伤害很大。

所以锂电的主要充电阶段一般只能用恒流。一直用恒压对电池伤害很大,起码加一个超时保护。

网友(2011-08-29):
留名,改天来细看

网友:
三楼的怎么后边没了

网友:
同意6楼意见, 不过TL431在低成本的情况下也可以用用的。

网友(2011-11-17):
是哦 358+TL431 转灯更准确
也可以使用358+TL431集成在一起的IC 如AP4300... 更简单

网友(2012-04-19):
不错,也听说长时间的小电流对电池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