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人熟悉vmware view这个软件的呢?

楼主(2009-12-20):
vmware view 不知道是用来干啥的呢?有人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似乎是~~
比如公司架设了服务器,安装了vmware软件,然后公司的员工就可以使用任何一台(公司或外部)电脑,登录在服务器上的虚拟桌面(电脑),然后你就可以自定义或使用该虚拟电脑,电脑的软件是可以自定义的,而且与服务器隔离,也就是说,你的虚拟电脑中病毒或蓝屏了,对服务器并没有影响,似乎就是干这个事情用的
总的来说,提高了公司电脑的安全水平,而且维护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变的容易了

楼主:
哦,谢谢,准备安装一个试试看。

网友:
虚拟电脑:在你的真实电脑系统下再虚拟出一台有它自己独立硬件系统的电脑.这台电脑可以跟宿主机联网.可以做成自动还原的系统.可以使用宿主机的串口,USB,声卡这一类的外设
但性能上比不了宿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