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

楼主(2009-12-20):
群里有做linux下的驱动的吗?
想问下学linux驱动要怎么入手,要有什么基础

怎么样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呢?

请大虾写详细点,在下菜鸟,看不到路。

网友:
真机安装个Linux,可以选ubuntu、fedora、opensuse、etc..
掌握一些基本、常用的命令

C语言
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原理,仔细分析uC/OS-II2.85的每一行
编译原理并不是必需的
掌握以下软件、工具的使用:
vi gcc gdb make autotools etc..
试着用源代码编译的方式安装几个有点规模的开源软件

在你的Linux系统构建Linux系统目录文件树
编译那个系统,并为你当前的系统换核
试着为那个系统增加一个系统调用

看《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和《Linux设备驱动第三版》,可以写驱动了,适当地看一些内核源码是必需的

最好有块ARM9开发板或另一台测试新驱动的PC

网友:
1楼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