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AMORK老大的雕刻机,很激动,自己想做个钻铣床(雕金属),看到网上有卖钻铣床工作台,不晓

楼主(2009-12-20):
见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1d2769e27075ba78c87de69585b6908.htm?cm_cat=0

第一:这个性价比如何,我没什么概念,怎么判断质量,卖家所给的精度可以达到不?
第二:好改不?我想把手柄拆了,装步进电机。
第三:电机我看到有1500W的水冷的,选这样的电机合适不?我想雕刻金属,功率应该大点。
第四: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谢谢了

网友:
刚度应该可以,精度另当别论,贴塑后比较好用!

楼主:
请教下 【2楼】 haneha
什么是贴塑?

网友:
就是在导轨滑动面上贴上一种专用软带,软带的主要的材料是聚四氟乙烯(PTFE),镶装软带的导轨摩擦系数小,自润滑性能、抗振性能好,可降低低速运动部件产生爬行的临界转速,且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廉,现代高档商品数控机床大多采用贴塑技术,显著提高机床的价值。贴过塑的导轨特点是:
高耐磨:耐磨性是铸铁导轨的10倍,导轨精度保持性好;
低摩擦:摩擦系数<0.04,仅为铸铁导轨的1/3,大大降低了驱动能耗;
无爬行:动、静摩擦系数接近,微动进给定位好,运行平稳;
吸震好:可减少噪音和震动,提高加工精度;
润滑佳:自润滑性能好,即使润滑系统出现故障也可避免导轨擦伤;
维修易:因软带硬度较金属低得多,磨损主要在软带上,维修只需更换新的软带,同时也彻底避免了床身导轨中凹.

本站上有相关帖子介绍: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xcfrom=302&bbs_sn=3267912

楼主:
谢谢,学习了,这个东西价格如何哈?合算不?

网友:
这个如果搞回来,最好要换珠滚珠丝杆,贴塑,斜铁重新调整,要不精度只能用MM来计量

楼主:
这么夸张,那不买了我

网友:
好像很多年以前很流行普通机床数控化,当时好像很有成绩,现在就很少有人做了,原因就是以前的普通机床精度机械精度也很高,所以改造一下还有价值,现在的600元的平台如果精度能够保证,楼主真是捡了个宝

网友(2010-02-20):
回复 网友A:

到这里真是学到不少知识啊

网友:
我十多年前买过
工作面的平整度很好,整个面在0.02mm内
导轨间隙很大,
丝杆螺母间隙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