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设计的高效率低噪声350mA恒流源。

楼主(2009-12-21):
前级输入的是高效率的DC-DC开关电源,噪声略大,直接用来设计恒流源噪声较大,所以采用了一级LDO,用的是TPS7801QD,输出可调型,在输出1A电流时,压降仅为0.2v,其反馈段电压为1.1834v,使用MAX4372将电流采样电阻上的压降放大后驱动TPS7801QD的反馈段电压,从而构成负反馈,稳定输出电流为设定置。

楼主:
没人看吗?

网友:
两个芯片都没用过,

高效因为用LDO,低噪表现在啥地方呢?U3有没有啥特殊要求呢,看写的公式是50倍放大。 用比较器,或者普通运放行不?

楼主:
开关电源中的高频噪声先通过LC滤波后送入TPS76801LDO芯片,这样高频信号首先被LC抑制,低频的开关频率噪声信号则被TPS76801抑制,TPS768XX系列我用过很多,发现其噪声抑制性能非常优秀。
我之前的设计是没有采用TPS768XX,开关电源输出后直接经过LC滤波后接后级的TEC,TEC的检流信号送到开关电源回路构成负反馈,这种方法的负载动态效应差,应为LC常数比较大,而且本身是开关调节的,所以响应速度比较慢,而如果将LC常数取小了,又起不到滤波的作用。所以加入了TPS768XX芯片,本身是线性芯片,负载响应比较迅速,又能抑制噪声。感觉还不错。
其中MAX4372是个高端检流芯片,自身功耗比较低,最低供电电压可低至2.7v,内部就是一个差分放大器,放大倍数固定为20,50或者100倍。

网友(2015-11-10):
mark!楼主这个电流源的文波噪声电流@350mA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