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芯片为ST7920的12864液晶,显示的汉字的竖线在整个屏幕都有阴影,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9-12-21):
以下是我源程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_LCD_CS   RE0        //片选 高电平有效 单片LCD使用时可固定高电平
#define __LCD_SID  RE1        //数据
#define __LCD_CLK  RE2        //时钟

const uchar num[]={"0123456789"};
const uchar welcom0[]={0xbb,0xb6,0xd3,0xad,0xb9,0xe2,0xc1,0xd9,0xCE,0xF7,0xB0,0xB2,0xC8,0xAB,0xC2,0xB7};//"欢迎光临西安全路";//
const uchar welcom1[]={0xCD,0xA8,0xBA,0xC5,0xC6,0xF7,0xB2,0xC4,0xD1,0xD0,0xBE,0xBF,0xCB,0xF9,0xA3,0xA1}; //"通号器材研究所!";//
const uchar welcom5[]={0xD6, 0xD0 ,0xB9 ,0xFA ,0xCD ,0xA8 ,0xBA ,0xC5 ,0xBC ,0xAF ,0xCD ,0xC5 ,0xB9 ,0xAB ,0xCB ,0xBE };//="中国通号集团公司"
const uchar welcom3[]={0xC7,0xEB,0xCA,0xE4,0xC8,0xEB,0xB5,0xC0,0xB2,0xED,0xBA,0xC5,0xA3,0xBA} ;//"请输入道岔号:";
const uchar welcom4[]={0xCA,0xE4,0xC8,0xEB,0xB5,0xC4,0xB5,0xC0,0xB2,0xED,0xBA,0xC5,0xA3,0xBA }; //"输入的道岔号:";//
uchar show[2];//按键数据存储
uchar count;//按键次数计数器
uchar SendFlag;//发送标志位
/**************延时***************/
void delayus(uchar a)
{
   uchar i;
   for(i=a;i>0;i--)
        NOP();
}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Byte(uchar sdata)
  {
    uchar i,d;
     for(i=0;i<8;i++)
      {
        d=sdata&0x80;
        if(d)
          __LCD_SID=1;
       else
         __LCD_SID=0;

        __LCD_CLK=0;
         asm("nop");
            __LCD_CLK=1;
       sdata=sdata<<1;
     }
}
/**************LCD写入函数***************/
//dat_comm为1表示数据是显示数据,为0表示数据是控制指令
void LCD_write(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写指令或数据
{
    __LCD_CLK=0;
    if(dat_comm==1)
       WriteByte(0xfa);
    else
       WriteByte(0xf8);
        asm("nop");
     WriteByte(content&0xf0);
     WriteByte(content<<4);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LCD
{
  __LCD_CS=1;
  LCD_write(0,0x30);  //8 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LCD_write(0,0x01);  //清屏,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us(100);
  LCD_write(0,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LCD_writ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

/*-----------------------------------------------------
LCD_set_xy        :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X为行,Y为列

输入参数:x、y    : 显示字符串的位置,X:0-3,Y:0-7
                    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80-0X87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switch (x)
        {
                case 0 :  address=0x80+y;   break;
                case 1 :  address=0x90+y;   break;
                case 2 :  address=0x88+y;   break;
                case 3 :  address=0x98+y;   break;
                default:  address=0x80+y;   break;
        }
        LCD_write(0,address);
}

/************显示单个字符*********/
void LCD_display_one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data)
{
    LCD_write(0,0x30);
        LCD_set_xy(x,y);
        LCD_write(1,ddata);
}

/************显示一串字符*********/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char numb, unsigned char *s)
{
        unsigned char i;
    i=0;
    LCD_write(0,0x30);
        LCD_set_xy(x,y);
        while(i<2*numb)
        {
                LCD_write(1,s);
        i++;
        }
}
/***************************数字显示函数*******************************/
void LCD_Write_number(unsigned char s)//
{
                LCD_write(1,num);
            delayms(1);
}
/************************清屏********************************/
void clrram(void)
{
          LCD_write(0,0x30);
          LCD_write(0,0x01);
          delayus(180);
}
大家帮我看看,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VCi参数异常

楼主:
怎么解决了,知道吗?望赐教!

网友:
1楼是lcd和摄像头专家。

网友:
对比度大了??

网友:
1·降低刷新速度,看一下12864屏的参数,有可能刷新速度过快
2·适当降低对比度
3·屏质量不好,导电介质绝源电阻过低

网友:
调对比度吧~其他好像没办法调的~

楼主:
我前面搭的面包板,没有设置调节对比度的电阻,现在加上了好多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st7920的12864屏,应该是你的对比度调的不对,我记得在模块后面有个螺丝,实际是调节对比度的,你可以调节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