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一只脚起振,能用示波器测到正弦波,另一只是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1):
如题,我用示波器测晶振的输出信号,结果发现只有一只脚能够侧到正弦,另一只脚是高电位,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给分析下

网友:
一个是反向器的输入端,外界比较容易影响他,我估计你示波器表笔在测这点的时候停振了(示波器表笔设到×10可较小对目标电路的影响)。
你用两路同时测晶振的两个脚,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晶振两脚并了个4M的电阻,就正常起振了,我在网上查了下,说原来老的晶振品质不太好,需要加并个大电阻。新出的晶振不需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今天看你。不知道你弄好了吗?是你示波器探头要打到10倍上去。1倍的话,让晶体停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