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玩ARM 串口线 Jlink 网线 USB线 都可以干什么

楼主(2009-12-21):
想问问  如果玩ARM

    1--- 是不是  在没有弄Bootloader之前  就是裸机情况下  是不是只能用 并口或者Jlink下载程序
     下载到的是ARM中的程序储存器里面??

    2--- 如果已经下载了Bootloader那么就可以用网线或者USB下载程序? 下载到得是Flash(NAND Flash ? NOR Flash ?)

    3--- 还是在Bootloader弄好后 才能用USB或者网线下载程序呢?

    最重要的一个:  是不是开始下载程序时一定要先用并口或者Jlink下载程序 ,将Bootloader弄好后才弄用其他的方式下载
                     如果电脑没有并口那么是否一定要买一个Jlink呢

      对ARM一点也不懂    比较BC    希望大家教一教

网友:
在ARM板上,下不同的东西需要用到不同的下载接口,有的可能有多种下载方式,如果你要刷系统,我们的UBOOT是有网络下载和USB下载两种方式的,如果你要下载UBOOT,当你的FLASH里面本身有UBOOT时,你只需要利用UBOOT的网络下载和USB下载就可以更新UBOOT,如果你的FLASH里面没有UBOOT或者被不小心擦除了,那么你只能通过JTAG接口来下载,当然用JTAG小板,电脑必须要有并口,如果电脑没有并口,那么只能用JLINK!有一点要强调的是用ARM板,没有串口是不行的,我们刷系统,和PC通讯都要用到串口,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串口,那必须要买一个USB转串口(注意,JLINK是JLINK,USB转串口是USB转串口,两者没有任何联系,买了JLINK不等于就不用买USB转串口了,JLINK只是解决了电脑没有并口的问题)!另外补充一点,我们的板子有NOR FLASH和NAND FLASH,两者在出厂时都是烧有UBOOT的,从NOR FLASH启动,可以给NOR FLASH或者NAND FLASH重烧UBOOT,从NAND FLASH启动只能给NAND FLASH重烧UBOOT.
  JLINK一头接开发板的JTAG接口,另一头接电脑的USB接口,JTAG调试小板一头接开发板的JTAG接口,另一头接电脑的并口,所以JTAG调试小板需要电脑有并口才能用,它和JLINK一样,在裸跑时都可以进行单步调试和仿真,只是JLINK的速度更快,可以设的断点更多!最主要的是JLINK只需要电脑有USB口就可以直接用,大大方便了电脑没有并口的客户调试裸跑的代码!

简单的说烧写有两种办法
1、使用Jtag的方法烧写,需要并口,如果你的没有并口,作罢;然后你需要购买一个Jlink,你就可以使用Jtag烧写开发板了;
2、使用串口做交互,USB传输数据进行烧写;
以上两种方法我们提供的使用手册都讲了的。
烧写bootloader可以到Nor也可以到Nand,烧写内核和文件系统是在Nand,你看uboot的串口打印信息就知道了。
想已经安装系统的开发板下载东西:1、使用串口,rz命令;2、使用U盘;3、使用SD;4、使用网卡(FTP)等。

/*****************************************************************/
包邮 TQ2440开发板(256MB FLASH)+东华3.5寸触摸屏+8DVD资料+送USB转串口+铜柱=58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d94f741f89655c92c5708bea5401ef74.htm
/*****************************************************************/

楼主(2010-10-19):
现在我自己该回答这个问题了:

     1 2 3 这三个问题均猜测正确,

      可以类比PC安装系统:
                       先有BIOS(Bootloader)然后就可以用USB(网线)安装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