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96示波表能做表,不示波

楼主(2009-12-21):
fluke196示波表能做表,不示波,如何联系修理,单位配的,基本是新的,两台同样的现象,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坏了,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也是键盘的问题吧!坛子里有几个这样的贴子的。通病啊!要修要发到北京去的,价格不菲的!坛子里有人说,拆开用短接的办法,设置好,再用电脑联机启动使用。就是麻烦点,不过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的还没拆,不知道键盘的结构是如何的,都在考虑是不是去定制一个了,不知道价格如何!

楼主:
能进入示波器模式,就是不示波,每个按键都有效的,如果修理费很高就算了,不修了

网友:
fulke的通病了,按键问题,听说维修费是价格的30%,贵啊

楼主(2010-09-01):
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所有的键都是有效的啊

网友:
fluke196看看可不可以升级软件

网友(2011-05-05):
处理给我玩.1052185070

网友(2011-08-22):
我的也是,原来的双踪的现在只能当万用表用了.NND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表出么 有意玩玩 QQ:562093330

网友:
尸体,有兴趣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