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域名解析时为什么有些邮箱地址解析不了?

楼主(2009-12-21):
如题:像新浪 ,gmail的邮箱解析出来都是0.0.0.0 ,但是163的和sohu的可以解析正确 ,请问是模块问题还是移动运营商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卡?CMWAP还是CMNET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卡,但是我用了AT+CGDCONT=1,”IP”,”CMNET”这句命令,CMWAP和CMNET难度解析域名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CMWAP是移动内网再转外网,CMNET就直接跟Internet连接,反正我用CMWAP的卡传不了数据,请教过苹果猫他告诉我要用CMNET的卡才行,你的问题我感觉是网络不好 哈哈估计就是CMWAP 现在包月的GPRS流量用的都是CMWAP 基本神州行动感地带一般是,我还没办CMNET的卡,准备最近弄个调调我的GPRS模块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还想再问你个问题:
     我用我的手机给那个gprs模块(gtm900c)发送短消息,无论我设置成AT+CNMI=2,2,0,1,0,还是AT+CNMI=2,1,0,1,0,串口都没有收到消息提示,但是用AT+CMGL="ALL"(我现在设的是文本模式TEXT),发现的确是有新消息。 这是为什么啊 ?如果不给新消息提示,我怎么知道有消息到达了了?如果一直用AT+CMGL="ALL"去查询,那样效率很低!

网友:
看了4楼的问题了,你确认AT+CNMI=2,2,0,1,0执行成功了吗?使用AT+CNMI?指令查询。

AT+CNMI=2,2,0,1,0执行成功的关键在于模块完全与基站注册,这个指令需要和基站进行交互的。所以一般会在上电30秒以后才执行他,否则不会成功,还是2,1,0,1,0,也就是楼上这种情况。

楼主:
又见猫猫,我开机30秒后才执行AT+CNMI=2,2,0,1,0后而且AT+CNMI?也返回+CNMI:2,2,0,1,0, 今天早上我发现发送一个AT命令 新收的短消息也返回,只要给GPRS模块发送一个命令才返回,不发送就不返回,郁闷死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怀疑不是模块的问题,是用的什么和模块通信的,单片机或者是程序?检查一下软件。还有就是看看模块流控是否禁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写单片机程序,暂时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指令的。我就是想测试下给模块发送短信息,能不能收到提示,只有收到提示了,我才能去接受信息。

还有你说的硬件流控是否禁用用哪个命令查看?

网友:
我这里用这个模块很多了,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一旦参数设定为2,2,0,1,0,收到短信一定是会自动返回的,看来你的描述,建议你换一个串口软件试试,使用SSCOM32或者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将流控设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