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还可以用那个通用算号器吗?

楼主(2009-12-21):
大虾们指导一下!

花了1500块弄了一个回来,提示我要license呀!

郁闷!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你买的肯定是CE版吧。那个风标公司的吧。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3061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破解J-Link新方法&bbs_id=1032

网友:
读出固件的方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111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破解J-Link新方法&bbs_id=1032

楼主:
买的IAR的那个黄色的!!!
那个破解是可以获得固件和改序列号

我这机器没必要吧!大虾们指导一下哈!

网友:
同问,ce版本,不想搞砸了。

网友A:
exec addfeature RDI
exec addfeature FlashBP
exec addfeature FlashDL
exec addfeature JFlash
exec addfeature GDBFull

网友A:
to 【4楼】 guoguo1

IAR OEM版加了license就是FULL了

如果觉得不爽,必须把firmware读出来,把位于0x10FF10地址的"IAR"字符串(49 41 52 00)改成FF FF FF FF
再写回去就行了。另外,正版的7s64的jtag口信号是被直接连到电源(或地)的,要一一割断。。。麻烦!

网友:
CE版没见过。。。发点照片来看看???

网友:
呵呵,我还不敢拆开他,那玩意公司的,听说1K7。只有等我我一个人加班的时候来折腾吧。那个壳是直接撬开的?ce版也可以直接加那些个features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贵,还是买山寨的吧。

网友:
还有哦,ce版读出的固件license那玩意地址好像不再是公开的地址了,记得是放在最后那个区了。具体在多少,没有看。要不就是我看错了。呵呵。

网友:
个人就另当别论了。呵呵。
有没有谁能透露一个办法,按照论坛nihke2 大侠的方法把固件读出来了,那么如果搞坏了软件,怎么“写”回去呢?

楼主:
直接加了license

可以用了

先用着好了

网友:
什么加上去的呢?能否透露下?

楼主:
在软件里直接添加license呀!

就像注册码一样.

网友(2010-04-09):
回复 网友A:

加了,不过在MDK4.10下还是不能用,还有其它办法吗?如果没有,可以删除吗?

网友(2010-12-29):
怎么直接加license啊?问题是没有license

网友(2017-11-30):
引用 网友A:
exec addfeature RDI
exec addfeature FlashBP
exec addfeature FlashDL

造孽了…

GDBFull不是有效的license哦!
不要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4楼】 guoguo1

IAR OEM版加了license就是FULL了

不用拆壳也可以改造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