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多点触控离我们很近,视频!!!

楼主(2009-12-21):
用普通的摄像头就可以搞出多_点_触_控,相信吗?  最近正在研究这东西,希望能得到关注和帮助!如果关注度足够,再上传一本<<_多_点_触_控_手_册_>>,书本讲述了原理及比较详细的制作方法,不知道论坛里是否有人DIY出来了,如果DIY出来的热切希望能晾出来!

网友:
个人DIY最容易的是线激光(LLP),效果最好的是红外全反射(FTIR),都需要背投(LCD背光改了显示效果不好),成本不低。
这东西我研究过了,FTIR最难的是DIY触摸屏的那层硅胶,都不知道上哪找原料,一般手板模具硅胶是乳白色半透明的,FTIR需要全透明的。

网友:
h2feo4 有没有玩过硫化硅胶?

楼主:
好像是用常见的硅胶,然后用硅胶稀释剂稀释到一定浓度,最后均匀抹上去就可以了,明天把个资料弄上去,资料在公司电脑上。

网友:
【1楼】 gzhuli 咕唧霖牛啊,不服不行,什么都懂

网友:
常见的模具硅胶固化后是乳白色的,而婴儿奶嘴这类医用级硅胶则具有很好的通透性,化学我不懂,不知道区别在哪里以及如何选料。
LLP只能做触感,不能做压感,我兴趣不大,FTIR屏早就想做了,红外摄像头都DIY好了,就是差硅胶问题没搞明白。
实际测试没硅胶的效果,冬天干燥的手指头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按出亮点,没实用价值。

楼主:
据了解,市场上现在已经有这种多点触控专用的半透明膜卖了.

网友:
【8楼】 liruxiao
据了解,市场上现在已经有这种多点触控专用的半透明膜卖了.
------------------------
单买块膜回来粘在有机玻璃上?

网友:
摄像头做的多点触摸,还是不够太好:
1:需要用计算机接摄像头来处理定位信息,导致系统CPU占用率太高
2:还要用投影,
3:背部要有空间

现在已经有现成的红外触摸的多点了。WIN 7能直接支持。
使用方便,直接外挂在显示器表面。也可以做成大的,接在液晶电机上使用。

网友(2010-03-11):
强烈要求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