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单片机端口输入输出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在同一个程序里,将RA0端口一会设置成输入,一会设置成输出方向,如此交替。

请教一下,这样编写程序是否合适?程序运行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
没问题。。。。注意一下切换状态的时间间隔就好了    实在不行就用两个 IO引脚 加个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
这就实验一下。

楼主:
还要请教一下,关于输入、输出状态的切换时间间隔,多久合适呢?

网友:
如果你用C编译环境不用考虑切换时间,如果是汇编环境一般情况下4个时钟周期即可

楼主:
谢谢指教!
如果用汇编写的话,也就是4句“nop”语句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至少要四步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首先设置TRISA寄存器 ·第一步
设置输出状态PORTA寄存器·第二步
再次设置TRISA寄存器·第三步
读取PORTA寄存器·第四步 因为都是单周期指令所以完成一次输出和读取的操作至少分为四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至少要四步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首先设置TRISA寄存器 ·第一步
设置输出状态PORTA寄存器·第二步
再次设置TRISA寄存器·第三步
读取PORTA寄存器·第四步 因为都是单周期指令所以完成一次输出和读取的操作至少分为四步完成

谢谢朋友指教!
明白了,就是说这4步的程序指令已经占了4个时钟周期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