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款Xlinux USB 下载线的速度最快?通过JTAG口编程一个16M的SPI-Flash大概要多少时

楼主(2009-12-21):
哪一款Xlinux USB 下载线的速度最快?通过JTAG口编程一个16M的SPI-Flash大概要多少时间?

网友:
我目前见到的所有的,速度都完全一样

网友:
查了下手册
最高24MHz

市场上我见过的所有Xilinx USB下载线都属于官方 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 的(部分或全部)克隆版
核心硬件都一样,跑的程序都一样,速度自然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引用“ngzhang 兽哥”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4914 第【86楼】的部分发言

JTAG CCLK速度最高为24MHz,但是器件本身和jtag扫描链中的设备会对这一速度造成限制。至于实际的配置速度,使用6MHz的配置速度,配置50万门的Spartan3E 500大约是1秒半。使用12Mhz配置频率,从串方式配置大约是半秒左右。实际配置文件大小大约是600KByte左右。使用6MHz的Jtag速度配置Virtex5 110T大约是9秒左右。这些速度与原厂线(USB1和2我手头都有)是完全一致的。此外还可以直接对SPI EEPROM进行直接编程和间接编程。16Mbit的M25P16大概就是几秒钟的事。

楼主:
代理商给了我一个下载经,编程一个16Mbit的SPI-Flash用的时间估计要10分种,所以我觉得好象不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编程的结果是正常的。

楼主:
我用的Flash型号为:W25Q64BV

网友:
to 【4楼】 shixm.zh
xilinx下载线烧写 SPI Flash 有直接烧写、间接烧写两种方式,前者很快,后者很慢
能否描述一下你下在时的连接方式?

楼主:
我不是直接烧的,我是通过JTAG-FPGA烧的,明天换种方法,直接通过SPI接口来烧。

网友:
哥们,你问我就问对了。直接用SPI口烧,大概是20秒以内,数据量是2mbit多一点(这是spartan3e-500的容量),所以你可以换算一下,烧满16Mbit也就是一分多———那20秒内,还包括了擦除器件的时间,实际编程非常快。配置速率可以选到12Mhz。

用impact里面带的那个JTAG_FPGA_SPI这个方式去烧,似乎略微慢些,但是也不会有10分钟。也就是长几秒而已。

另外还有个读回内容的功能,大概还是编程速度的几倍吧。很快。

to 【1楼】 h2feo4 无机酸

USB1和USB2线的速度,在不同的器件上是有区别的。详细情况可以看官方的手册。有速度表。

楼主:
哈哈,今天我测试了一下,没有我说的10分钟那么夸张,实际用时是3分钟。

楼主:
我通过ChipScope Pro来测试下载电缆的速度,时钟频率只有3MHz,看来是下载电缆太差了。

网友:
to 【10楼】 shixm.zh
速度是可以在软件中进行设置的
750K/1.5M/3M/6M/12M/24M 都可以

楼主:
呵呵,谢谢 h2feo4,不过我的只能设成12M,所以还是比较慢的。

网友:
to 【12楼】 shixm.zh
这个24M不是所有板子都能达到的,线是可以,但是对JTAG链中的器件所能承受的频率有要求。编程SPI我简单看了一下,没明说,我测试的结果好像最高也是12M。

Table 2: Maximum JTAG Clock Frequencies
Device Family Maximum JTAG Clock
Frequency Units
XC9500/XL/XV 10 MHz
XPLA3 10 MHz
CoolRunner-II 33 MHz
XC18V00 10 MHz
XCF00S/XCF00P 15 MHz
Virtex 33 MHz
Virtex-II 33 MHz
Virtex-II Pro 33 MHz
Virtex-4 33 MHz
Virtex-5 33 MHz
Spartan 5 MHz
Spartan-II 33 MHz
Spartan-3 33 MHz
Spartan-3A 10 MHz
Spartan-3E 10 MHz

网友:
to 【13楼】 ngzhang 兽哥
XC9500、XC9500XL 和 Spartan-3A 我都跑过24MHz,没发现问题
倒是 Spartan-2 在24MHz经常出问题,12MHz就没事了

楼主:
哇,那看来Spartan-6能达到12MHz,算是不错的,谢谢

网友:
to 【14楼】 h2feo4 无机酸

真的到24Mhz?不太可能吧。下载软件会识别器件,把速度调下来的。除非是非常老版本的6.x的,可能不会自己调。

网友:
to 【16楼】 ngzhang 兽哥
下次我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to 【17楼】 h2feo4 无机酸

你不用看了,我看过了。。。

楼主:
我手工把它设成24MHz,但它自己调成12MHz

网友:
【19楼】 shixm.zh
那就是不支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