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zigbee开发板

楼主(2009-12-21):
最近想玩玩zigbee,请大虾们推荐款好的开发板,先谢谢了!

网友:
国内ZIGBEE真正用于实际项目的很少,一个原因是成本,另外是协议太复杂

楼主:
谢谢wenming 老王,确实是这样,准备买SI4432的了。

网友:
我有飞思卡尔的板子 好几百个,15元一个处理啦

楼主:
楼上的,具体点介绍下。有没有淘宝店?

网友:
飞思卡尔的有自己的协议栈吧,好像可以从官方下载的

网友:
teltium 北京飞星科技
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需求,用zigbee确实麻烦些,我们产品倒是用了jennic的模块,但只用了底层的802.15.4协议,上层都是自定义的。原因如下:
1>802.15.4/zigbee多套设备共存处理比较简单,协议考虑了这个,用软件很容易实现自动选择设置信道
2>比蓝牙简单,在我们的应用,灵活性,可靠性,成本均优于蓝牙模块
3>我们做了产品的CE认证,这方面花钱也比蓝牙少,也简单些
4>产品宣传有一定优势,显得比普通高频无线通信高级
我们选择的原因可供大家参考。

网友:
不知道好不用哦,我们也在评估射频的方案,不知道使用433好还是zigbee好,zigbee别人提供底层,我们只要开发应用层,可是就是万恶的BGA的芯片

网友:
批量不够大的话,产品中有bga芯片生产很麻烦,对产品可靠性影响极大,尤其应用于震动环境时。我们原来用的蓝牙模块就存在这个问题,不良率较高,影响产品形象,售后成本也较高,不得不考虑其它方案,这也是我们换用zigbee模块的重要原因。由于zigbee协议远小于蓝牙,使用bga封装的zigbee芯片并不多,我们是完全使用jennic的包含陶瓷天线的成品模块(主芯片是QFN封装),可靠性比原来的蓝牙模块高多了,用了两年,在用户那没坏的。

网友(2010-03-05):
http://www.rfmcu.cn/shopping/show.aspx?id=48
楼主看看这个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