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不焊JTAG接口的6PIN接插件,但又能解决烧写Flash芯片,因为正式做产品时,不希望

楼主(2009-12-21):
请大家提供好的方法(如有图片最好),我自己觉得最好是通过夹的方法,但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夹子?

网友:
用给逻辑分析仪探针夹那种形式的?似乎好多FPGA开发板上都有。

学名可能叫probe landing pads,不知道成本贵不贵……

网友:
班子背面留测试点
做一个测试治具,下面装一排测试针
把板子放到上面,测试针接触测试点,就可以烧写数据了

网友:
去华强北赛格找做测试架的柜台,那里的小MM会给你solution的

---当然,也可能是老大妈

网友(2010-06-13):
回复 网友A:
班子背面留测试点
做一个测试治具,下面装一排测试针
把板子放到上面,测试针接触测试点,就可以烧写数据了

请问无机大哥。。类似于蓝牙模块(smd形状的电路板,边缘为邮票样锯齿状焊盘)那样的小电路模块,是用尖的测试针好些?还是别的形状的好些呢?

网友:
提前把芯片写好再焊接即可~

网友:
现一般都是用双面板,过孔是金属化的,把插件放进去不焊接直接烧写,一般不会出问题,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