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没太大必要学430,因为avr直接可以替代

楼主(2009-12-21):
我做一个自动记录仪的项目,要求超低功耗,用小型一次性锂电池供电,原产品可以工作2年,看它的方案是用lpc单片机做的,我方案选择了avr的88v系列
做好之后平时耗电是6uA,动态300ua,持续1ms,平均下来耗电极省,电池待机可以15年,是现有产品耗电的7倍多。
在网上看过avr pk 430的耗电测试,对avr相当满意,速度快,单指令,gcc编译,耗电赛过430,而且价格极其便宜。

网友:
什么样的一次性锂电池??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一次性锂电,那个化学名挺复杂的,上 Google 搜搜就知道了,这东西重量相当轻而容量相当大

不过,考虑到自腐蚀等情况,其实不可能用到 15 年的

网友:
430确实没什么优势了,贵,功耗现在大家都可以做到很低~!

网友:
AVR实现RTC功能,功耗就大,15uA.
AVR的ATMEGA169带LCD,功耗就大,25uA.
其他还好

网友:
不可能15年,放到库房15年也挂了,别说用了

网友:
早觉得TI的啥玩意就没有性价比可言

网友:
以上谨代表个人意见。
我相信楼主如果对430深入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网友:
我相信LS要是对AVR深入之后也不会这么想的

网友:
各有优点,何必吵来吵去呢

楼主用AVR也就算了,我觉得没必要以偏盖全。AVR有专门针对电表、水表、热表的计量模块吗?

430也不是说全部都是优点,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TI是想把它当作专用低功耗MCU,不准备把它当作通用单片机在市场上推的。到了九几年,TI上层觉得低功耗这项技术其他IC产商迟早会做出来(当前发展已经证实),所以就开始把430当作通用单片机来推,正好那时候利尔达正寻求与TI合作,于是TI把430给利尔达做了。利尔达费尽心机,这些年把430片子卖的确实不错。不过今年TI经常闹缺货,片子贵是大家公认的。

网友:
AVR是低端单片机,大众化。而430面向的是高端设备,仪表,精密仪器。

各自都用的好好的,干嘛争来争去?两家肯定是各有用处,才一直流传到现在的。

TI对大学生还是很大方的,不像atmel

网友:
好像AVR现在又出了一种尾缀是PA的系列,功耗就更低了,价格还更便宜。但是430的破解成本比AVR高多了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
题目就写得有问题,除非你同时对两种MCU都极其熟悉,否则就不具备资格作产品PK,而你的题目明明就是告诉大家你在作MCU产品PK.

你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在什么情况下用AVR代替了MP430,效果如何,并拿出数据证明你的论点,就行了.

至于为何老是发生楼上的争论,原因其实简单得很:

技术人员,要么极自信,要么极不自信,其实都是坐井观天的结果.可他们偏偏不明白或不承认自已的无知,非要用某些手段(例如抬杠)来换取自已的自信,或证明自已的强势.所以,一棒子打死是此类纯技术人员最容易犯的错,可以算得上是诟病.如果你是个纯技术工程师,建议话不要说太满,留给别人思考的空间.多跟市场人员接近,收获良多.

网友:
430要是有AVR的价格,我毫不犹豫的使用430,放弃AVR,
430整体功耗比AVR控制的要好。
430是16位体系,avr是8位体系,当然XMEGA出来会改变这一点的。

网友(2010-02-03):
MSP430有专门针对电表、水表、热表的,AVR相对430在一定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和430媲美的。
考虑性价比,还是AVR比较普及,430用在高档的产品上会多一点。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存在即是有价值的。现在西门子一家公司每年都用几千万片的430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加密方面还是选430吧,  我学430也是了加密方面

楼主:
手头几个项目,航标灯,gsm电力管理,自计议,人家都要求用mega芯片,没听说用430,什么是市场?14楼恐怕不了解市场吧,哈哈,430功耗已经不具备什么优势了,16位出来就是鸡肋我相信楼上的都明白,玩玩stm什么的也很不错,低价的32位机,真要处理点数据,430还是不行。
以后也不想比这个了,没多大意思,爱搞啥搞啥,挣钱是主要的。

网友:
貌似430还是有优势。

AVR唤醒再休眠不如MSP430方便。

网友(2010-03-05):
等把430,avr运用的炉火纯青到设计者的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吧

网友:
这种争论和INTEL与ADM一样。

网友(2011-02-15):
Mixed Signal Processor和AVR定位还是有差别,当然大部分功能是重合的。
能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