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没太大必要学430,因为avr直接可以替代 论_功耗,论速度,论价格

楼主(2009-12-21):
我承认是来挨砖的,大家见谅,这只是个人看法,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我做一个自动记录仪的项目,要求超低功耗,用小型一次性锂电池供电,原产品可以工作2年,看它的方案是用lpc单片机做的,我方案选择了avr的88v系列
做好之后平时耗电是6uA,动态300ua,持续1ms,平均下来耗电极省,电池待机可以15年,是现有产品耗电的7倍多。
在网上看过avr pk 430的耗电测试,对avr相当满意,速度快,单指令,gcc编译,耗电赛过430,而且价格极其便宜。
这是些网站上的对比

低功耗PK:  AVR  vs MSP430
在mega48/88/168出来之前, MSP430应是做低功耗的首选。有了mega48/88/168后,两者spec中讲到的功耗分别如下:

MSP430F13x/14x:
− Active Mode: 280 ΜA at 1 MHz, 2.2V
− Standby Mode: 1.6 ΜA
− Off Mode (RAM Retention): 0.1 ΜA

Atmega48/88/168
– 正常模式:
1 MHz, 1.8V: 240ΜA
32 kHz, 1.8V: 15ΜA ( 包括振荡器)
– 掉电模式: 1.8V, 0.1ΜA

字面上看起来,mega48/88/168 更省电。
哪位对这两种单片机都有过接触的,评论一下,给些意见。

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wangshujun 于 2005-10-27 18:27:00 发布:
--------------------------------------------------------------------------------
该对比有问题的,供电电压基本一致才有价值
实际上时期起来局限很多的电池直接供电方面,avr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我们的电源使用较多的镍氢和镍镉1.2伏单体,2节2.4,实际范围是2.2--2.8,这个范围msp和avr都可以正常运行,其他的基本不行
3节的就开始有差别了,3节的范围是3.3-4.2,msp也就不灵了
同理单体理电也有最高4.2的范围,msp也不灵
一次性的理电是3伏,这两个还都可以用
我这里面都是讲,电池直接供电,并且不使用稳压模块的场合,为什么要这样比较呢,典型的文雅模块自耗电要远远大于当前大多数低功耗微处理器的低速运行耗电,所以要想真正做电池的低功耗运行,必须认真考虑不用稳压块的工作环境

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pheavecn 于 2005-10-27 20:32:00 发布:
--------------------------------------------------------------------------------
楼上说的有理。估计430是0.18um工艺的。

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八木 于 2005-10-28 1:12:00 发布:
--------------------------------------------------------------------------------
前两天TI刚开了MSP产品发布会
刚用MEGA48设计了一电池供电产品,本来对MEGA48V的耗电表现兴奋不已,结果前两天TI开了MSP产品发布会,新型号的MSP430样片已经出来了,年底供货,功耗降到老430的1/2. 苦啊.

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zsmbj 于 2005-10-28 9:02:00 发布:
--------------------------------------------------------------------------------
To:八木,苦什么,说不定看了价格后,你就又笑了呢!
总体来说M48的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了。

6楼: >>参与讨论
作者: testcode 于 2005-10-28 11:19:00 发布:
--------------------------------------------------------------------------------
MEGA48V的耗电表现确实比MSP强

7楼: >>参与讨论
作者: 八木 于 2005-10-28 12:07:00 发布:
--------------------------------------------------------------------------------
为了笑一下,刚电话问了430芯片的价格
零售价:
MSP430F2111PW  8.8元
MSP430F2121PW  9.2元

根据偶的电路结构,用以上芯片代换AVR MEGA48V后,电池寿命将延长1/3.
MEGA48V我买的价格是7.0元.

还是没能笑起来....

已经订货,下代产品换430芯片了.

8楼: >>参与讨论
作者: javie 于 2005-10-28 13:16:00 发布:
--------------------------------------------------------------------------------
我记得我回过帖子的
为什么没了呢?

9楼: >>参与讨论
作者: zsmbj 于 2005-10-28 14:49:00 发布:
--------------------------------------------------------------------------------
javie可重新发一次,可能是您没有发出去。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5-10-28 14:50:36 修改者:zsmbj

10楼: >>参与讨论
作者: mikezhj 于 2005-10-31 13:06:00 发布:
--------------------------------------------------------------------------------
MSP430F2111PW  功能太少了!
MSP430F2111PW  功能太少了!

11楼: >>参与讨论
作者: dorbin2001 于 2005-10-31 13:35:00 发布:
--------------------------------------------------------------------------------
430的价格还是稍微贵了一点,M88V的确不错!

12楼: >>参与讨论
作者: javie 于 2005-10-31 14:43:00 发布:
--------------------------------------------------------------------------------
我用过MSP430
觉得功能不算强大
打的也只是低功耗的市场
但是我觉得低功耗也不比AVR强多少啊

13楼: >>参与讨论
作者: zcxhe 于 2005-11-2 12:20:00 发布:
--------------------------------------------------------------------------------
我测试过AVR-V后缀的
最低起动电压是1。046V,起动后最低工作电压是0。975V,用一节电池就可以工作了,不过在1。75V以下时内部时钟误差太大了,我测试完才明白为什么标1。8V到5。5V,只要在这个电压范围内,内部时钟都是比较准的,不过看门狗的时钟在很低电压时也比较准,所以用一节充电电池就可以工作了,如果要求时间准可以用外部振荡器。MSP的好像说电压低于多少写FLASH(相当于AVR的EEPROM)就会有问题了,忘了,最新出的功耗好像更低,不过新出没用过。

14楼: >>参与讨论
作者: plateau 于 2005-11-2 13:02:00 发布:
--------------------------------------------------------------------------------
ATMEGA48V的价格怎么在7块钱!1K以上就六块钱以下了

15楼: >>参与讨论
作者: plateau 于 2005-11-2 13:05:00 发布:
--------------------------------------------------------------------------------
ATMEGA48的价格
八木,所以你将的价格绝对不是AVR的问题?而是,你太动摇了,所有的MCU只有深入地运用过,才知道他们的特点&优势在哪里?其实所有型号的MCU性能都是相差不多,看得就是性能价格比,这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个人认为,没太大必要学其他任何MCU,因为avr直接可以替代 论_功耗,论速度,论价格。。。
AVR是绝对的“单周期”,如果还嫌速度不够(还想不出什么MCU能比AVR快),可以超频到80M。。。
耗电绝对最省,我目前还没有见过用纽扣电池可以工作15年的MCU,但是经过LZ的测试,我坚信只有AVR能办到。。。

力挺LZ。。。

楼主:
说的好!1搂,我开发就是avr-avr32-s3c2440路线,且已经征服掉带我的老师和一个专搞pic的老师

网友:
卖MSP430的人,走过

网友:
力挺LZ,上回我AVR M128超到300Mhz, 外挂88V做的显卡,打半条命都不卡。

网友:
个人感觉430还是很有市场的,在纽扣电池供电的场合,201x系列能在LPM4下做到0.1uA的电流,而且通常情况下纽扣电池供电的场合需要的功能不要太多。这时候用430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内部的DCO做的也挺不错,在5W的无线点干扰下依旧坚挺,保持一个较稳定的状态

网友:
【4楼】 tage
力挺LZ,上回我AVR M128超到300Mhz, 外挂88V做的显卡,打半条命都不卡。
————————————————————
300M!?

网友:
300M!? 这个,有点夸张,期待证明

网友:
还证明啥呀,那是逗LZ玩呢。

网友:
同上,有没有具体的作品视频?

网友:
【4楼】 tage

力挺LZ,上回我AVR M128超到300Mhz, 外挂88V做的显卡,打半条命都不卡。
--------------------------------------------------------------------
    明显开玩笑的,做技术也不能失去幽默感啊。

网友:
AVR的一个问题,就是低功耗工作时不能开BOD,一开BOD功耗就很大。而430的BOD功耗很小。
以前的AVR存在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新版本的有没有改进。还没看新版的手册。

网友:
如果嫌Mega48贵的话,还可以考虑换Mega8么,或者换Tiny13/26这样的片子。个人感觉,如果不对芯片的性能和IO口的数量有太高的要求,AVR里面还是有很多物美价廉的片子可以选的……

网友:
力挺LZ,上回我AVR M128超到300Mhz, 外挂88V做的显卡,打半条命都不卡。
--------------------------------------------------------------------

网友:
呵呵,开个玩笑,LZ这么说,说明LZ没用过430 。用过了,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网友:
上传个430和PIC的对比吧。看看microchip的nanowatt PIC公开挑战TI 430的后果。

网友:
我总结一下吧
为什么TI的C2000的MCU和msp430的CPU到如今还是比较火并且一直受到质疑呢?

这是上世纪末的一些老工程师将那时候的佳话(C2000和430确实是那时候的传奇),带到现在的一些年轻的工程师身上,而现在富有务实精神的年轻工程师就早已经另寻新欢,富有阿Q精神的就出来质疑一下,富有跟屁精神的现在还和那些老工程师一起吹嘘。

欢迎拍砖!

网友:
15年,电池寿命都没这么长吧,不过有个小问题啊,这些微安uA_级的电流,各位是用什么方法测量出来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 AVR 和 MSP430 都用。

我觉得是各有所长,在低成本第测量精度时可以用AVR,高精度测量时用MSP430。

网友:
不讲哪个CPU好,如果楼主确实在MSP430和AVR上都用过很久,做这个评判自然还贴谱,如果只用过AVR就来谈这个问题还早了点。其次做为技术人员,应该有个开放的心态,而不要自己先给自己画个圈圈……

顺便的:截至目前为止,AVR和MSP430都用过,没觉得谁比谁强多少,能否顺畅供货是我目前选择芯片的重要因素。

网友:
真没想到 我说M128超频到300M 打半条命    还有人信。

网友:
因为看见楼上的头像,就把你当神了!

楼主(2010-01-29):
今天感受了一下mega88pa,功耗只有原来88v的三分之一,430可以扔了哈哈

网友:
感觉各有所长吧

网友:
430切换时钟比较方便,这是我感觉的

网友:
手持设备上用430多一点

网友(2010-03-03):
不怕天,不怕地,就怕抬杠不讲理

网友(2011-01-28):
从低功耗角度上看,产品6uA平均工作电流很平常,2~3uA的多的是,能做到这个水平的MCU,据我所知,430/AVR/PIC/STM8L都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要认为,在这样一个工作电流下一个电池就能工作15年或者30年,那也未免太搞了,再说一次性锂电池容量差别也大了去了,几十个毫安时的有,10几个安时的也有,都算小型的。不说明容量就毫无意义。
不要用什么1xx这个系列的430去比较,老型号了,性能差,价钱高,去看看新型号。
低功耗MCU是个肥市场,大家都想往里挤,不奇怪,有竞争也是好事。至于做东西用什么,无所谓,爱用啥用啥吧,差不哪去。

网友:
个人非常赞同13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