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中serialport学习(中断接收)

楼主(2009-12-21):
经过不停的看别人的代码,自己瞎写,修改,终于搞定了serialport的接收了!恩,用的是中断的方式

下面上代码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this.serialPort1.DataReceived += new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this.DataReceived);

        private void 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string data = serialPort1.ReadExisting();
            updateReceiveText(data);
        }

        public void updateReceiveText(string msg)
        {
            Text2Receive.Invoke(new EventHandler(delegate
                {
                    Text2Receive.AppendText(msg);
                    Text2Receive.ScrollToCaret();
                }));
        }

可以看出这个接收程序一共有鲜明的三段

第一段是设定serialport1的接收中断开(因为是搞单片机的,我就这么理解了...)

并且将中断子程序的名称设置为了DataReceived

第二段就是中断子程序了,当SerialDataReceived这个事件发生时,将串口缓冲区的存在的数据送给本函数里面的data,并通过

显示函数updateReceivedText()给他在Textbox里面显示出来;

第三段就是如何显示,这一段的Invoke方法我没有太明白,但下面两个函数还是介绍一下啦,就是将送给本函数的msg值给TextBox,

并将其添加到已有的数据后面,所以用的是.AppendText。

                                                      而.ScrollToCaret应该是将当前显示移动到刚刚变化的这一行来

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哈。

源程序在此

网友:
这个不叫中断,和中断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控件的接收是在另外一个线程上的。和ui线程不在同一个上,为了更新界面元素,需要把操作转移到ui线程(这样才是安全的),control的invoke方法就是起到这儿作用。

网友A:
【楼主位】 wangyi1e
看安哥充电器上位机软件的程序吧,那里有一段很经典的注释,关于委托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一直是搞下位机的,嘿嘿! c#是刚学! 受教了

网友(2010-09-17):
我也在学习中,正不知道怎么样去实时中断接收啦,谢谢!

网友(2010-11-05):
这个不叫中断接受,用C#的术语叫接受事件。

网友(2012-06-17):
开始搞C#串口程序了,看到都是这么写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

网友:
我上次用C#串口事件接受数据的时候感觉速度很慢,最好还是另起线程查询吧

网友(2013-03-2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 wangyi1e
看安哥充电器上位机软件的程序吧,那里有一段很经典的注释,关于委托的。 ...

我没搜索到

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 wangyi1e
看安哥充电器上位机软件的程序吧,那里有一段很经典的注释,关于委托的。 ...

安哥的上位机程序
我没找到
下载的好像是安装版的
能不能告诉我链接
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