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流采样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09-12-22):
直流400A,应用场合有震动,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有没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啊;
自己研究了一下:
1.采样电阻 0.1毫欧 还是有16W的功率,而且安装不是很可靠
2.霍尔元件,精度很好,设计也简单,但是价格太高,要30+的成本才能买到那个传感器。
3.串个电阻,边上接个热敏电阻,响应时间比较慢,而且难以保证一致性
4.分流器,尺寸巨大,而且价格也比较高,

不知道大家可有另外方法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如果是交流,大家都知道用互感器,但要测的电流确偏偏是直流.
不知各位同仁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现在使用的是采样电阻加运放来实现.

楼主:
互感器是交流用的,直流的话,霍尔电流传感器也没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啊。

网友(2010-06-27):
不可以在电源入口处并联大电阻采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