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P2515扩展帧数据接收测试的问题,请问下扩展帧模式下接收不到数据?而标准帧数据

楼主(2009-12-22):
关于MCP2515扩展帧数据接收测试的问题,请问下扩展帧模式下接收不到数据?而标准帧数据正常;
以下是MCP2515测试时的设置与测试情况请帮忙下:
一:屏蔽滤波寄存器的设置是:
    1:验收滤波寄存器将RXF0SIDH初始化置为本机8位的ID地址其它设为0
    2:屏蔽滤波寄存器为RXM0SIDH设为0XFF;
二:关于MCP2515数据接收测试情况是:(RX0中断接收)
    1:标准帧协议测试
    A: 设置RXM[1:0]=11,关闭接收缓冲器0屏蔽/滤波功能,接收所有报文;测试结果OK;
    B: 设置RXM[1:0]=01,只接收标准数据帧;测试结果OK;
    C: 设置RXM[1:0]=00,接收滤波器认可的标准数据帧或扩展数据帧;测试结果OK;
    2:扩展帧协议测试
    A: 设置RXM[1:0]=11,关闭接收缓冲器0屏蔽/滤波功能,接收所有报文;测试结果OK;
    B: 设置RXM[1:0]=10,只接收扩展数据帧 ; 测试结果:接收不到数据;
    C: 设置RXM[1:0]=00,接收滤波器认可的标准数据帧或扩展数据帧;测试结果: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2010-12-31):
奇怪,这两天我也在调MCP2515+MCP2551,竟然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另外一提:发送标准帧时,即使设置RXM[1:0]=10(表只接收符合滤波器的扩展帧),仍会产生RXB0接收中断,只不过RXB0里是空数据
发送扩展帧时就没法了,什么都收不到,除非不用滤波器
非常头痛,不知LZ找到原因了没

网友(2011-03-10):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在调,环回模式没问题,正常模式接收不到!!!

网友(2011-08-30):
你们好,我是学习CAN的新手,做了一个CAN节点(MSP430+MCP2515+82C250),不知道怎么测试观察这个节点是不是能够正常工作啊!你们是怎么测试的呢?希望能告知你们测试的过程,需要的设备等,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3-01-15):
我今天调试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之后找到原因解决了。可能其他人有类似的问题,我大概说一下。
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MCP2515初始化时,打开了验证屏蔽功能,但是在验证码寄存器里面有一个EXIDE位说明了该验证码是作用于标准帧还是扩展帧。
把EXIDE位置1,就可以正常接收扩展帧了,但是标准帧无法接收,需要置0就可以接收标准帧。
我觉得这是2515的一个缺陷,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