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XP系统自带的NTFS加密方法,加密的文件考到别的电脑上,居然能打开!?如何操作,才能

楼主(2009-12-22):
查了好多种加密文件的方法,对比下来,发现还是XP下自带的NTFS加密方法好,一是在使用中没有加密解密的麻烦;二是保密性能特好;三是没有额外的软件开销。可是我按照网上介绍的方法将需要加密的文件加密后,考到别台电脑上,为啥能打开呢?按正常情况,别的电脑没有我的授权,是打不开的。晕了。求大侠指教,我哪里做错了?谢谢!

网友:
你的账户可有密码?

楼主:
答:有密码。

网友:
"一是在使用中没有加密解密的麻烦"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拷过去已经帮你解密了, 拷 也是使用吧

网友:
想要 NTFS 文件系统加密能跨主机使用,必须做到:

1、对侧主机支持 NTFS 文件系统加密,并已启用此功能;

2、用户在两台主机上均有对等用户帐号,或使用同一个域帐号;

3、文件的整个复制历程中,没有经历过 NTFS 以外的文件系统;

另外要注意:

4、除非多台主机在同一个域,并且用户使用的是域帐号登录,否则,各主机间的文件系统加密其实是依照完全不同的加密证书进行的,故数据安全及应急恢复等情况也必须以各主机各自的情况为准;

5、在未经特殊设置的情况下,用户帐号对应的管理员帐号(用户是单机帐号,则是本机管理员,用户是域帐号,则是域管理员),拥有加密后文件的恢复式解密权限,想要禁止此权限,必须在 mmc 的策略设置中,将包含私钥的数据恢复证书替换为无私钥的版本(若彻底删除此证书,则新文件的数据加密将被禁止)

网友:
怎么可能,我还有一包2005年加密,重装系统忘记备份证书,到现在还没办法解的资料呢

网友:
那时真的是惨的想哭啊,都是重要资料才加密的,花了我两个月左右重做那些资料

网友:
【5楼】 5555555555

怎么可能,我还有一包2005年加密,重装系统忘记备份证书,到现在还没办法解的资料呢

=================================

就我的经验,安装(不是重装)Windows 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管理员帐号下的,带私钥的文件系统加密恢复证书导出私钥(选择导出后删除私钥)、用 winrar 密码加密(可以直接用管理员密码——只要密码本身别太烂)后刻在 2 寸光盘中保存,最好再找个小容量 SD 卡另存一份

否则,一旦加密证书丢失(最简单的,如果单机用户帐号的密码不是经由 Ctrl-Alt-Del 组合键修改,而是管理员直接设定,则该用户的加密证书就会丢失,不过域用户帐号不受此影响),能顺利将已加密文件解密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当然,5楼这位,如果你的资料真的重要无比,你也可以试试看用穷举法硬破……

网友:
早期的 Windows 2000 系统,文件系统加密证书通常是 512bit 密钥,这种情况下,用现在个人能买到的最好的 4 * 四核服务器单机,持续运行解密程序,则一个月内暴力解开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网友:
winrar 加密。。。。破解时间NNNN年

楼主:
各位如有兴趣,可以试一下我说的这种情况。我在自己的电脑里用NTFS加密文件,换另一个账户登录,加密的文件是打不开的。可将此加密的文件考出来,到另一台电脑上去读,居然能打开?!在网上也看到不少网友如同5楼一样,在同一台电脑,重装系统时忘记事先备份证书,而导致无法打开用NTFS加密的资料。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NTFS加密的文件为啥换一台电脑就能打开?而不是不能打开。哦,忘了一件事,就是在拷贝加密文件时,系统是有一个提示,“xxx.txt不能被复制或移动而不丢失它的加密,您可以选择忽略此错误,或者取消”。如按了“忽略”,就解密了,考过去的文件的名称,也将无绿色的显示。请教:有没有方法来保住加密的特性呢?难道NTFS加密文件就不能离开本机?求大侠给解惑。谢谢!

网友:
4楼大牛已经告诉你了: “3、文件的整个复制历程中,没有经历过 NTFS 以外的文件系统; ”

网友:
有个电影里面说,电脑里的资料不加密,就和上街裸奔一样。不过我一直处于不加密状态。搞密码的,都是学数学的,据说,据传说,没有破解不了的加密算法。

楼主:
考过去时是有一个提示“xxx.x 不能被复制或移动而不丢失它的加密,您可以选择忽略此错误,或者取消”,如选忽略,则考过去的文件就解密了,文件名也不再是绿色的显示。我的问题是,在移动时有办法保持文件的加密性能吗?难道NTFS加密只能在本机中使用?

网友:
【13楼】 zwc58

考过去时是有一个提示“xxx.x 不能被复制或移动而不丢失它的加密,您可以选择忽略此错误,或者取消”,如选忽略,则考过去的文件就解密了,文件名也不再是绿色的显示。我的问题是,在移动时有办法保持文件的加密性能吗?难道NTFS加密只能在本机中使用?

============================

其实这种东西你该自己找本 MCSE 教材读的

再说的更明白点:

1、通过网络或其它直接的手段将加密文件在两台机器间复制时,你必须拥有两台机器都认可的加密证书

对于无域网络而言,意味着你需要在两台机器上,都用属于你的帐号登录一次,并至少在本机加密一个文件,然后将自动生成的文件系统加密证书,导出(但不删除)私钥后,各自导入到对侧的机器中,换句话说,如果你有 10 台通过无域网络连接的机器需要使用加密,则你必须在每台机器上各自生长一个文件系统加密证书,然后把这 10 个证书全都复制导入到所有 10 台机器中

对于有域网络而言,任何域帐号只需在域内任一台主机上生成过加密证书,则此加密证书即可全域通用——除非你在域控制器中设定过[对域帐号只使用本机配置文件]

2、任何时候,只要加密的文件途经非 NTFS 卷,则所有加密、文件流信息等,都会直接丧失

楼主:
多谢watercat大侠指教。我原来的意图是,我的电脑里的经NTFS加密的文件,别人考了去也打不开。现在看来靠NTFS加密的方法是没法做到了。

网友:
【16楼】 zwc58
我原来的意图是,我的电脑里的经NTFS加密的文件,别人考了去也打不开。
==================================================================
有这种软件,自动加密的,服务器可以控制每台电脑的权限。

楼主:
软件是有的,比如“大狼狗”,但用起来感到烦。其他的一些加密的软件,伪加密的多,隐含文件夹,临时放在垃圾箱等等。

网友:
感觉windows在权限管理方面真远不如linux

网友:
【19楼】 wyoujtg

感觉windows在权限管理方面真远不如linux

============================

其实 windows 单以内核的设计理念而论,是要优秀过 linux 的(仅指内核核心部分,文件系统等内容不论),但是很可惜,实现这个理念的人_大部分都是半吊子和懒鬼,而且基本没什么职业操守,所以最终只能做成现在大家见到的鬼样子

网友:
你自己的帐号拷加密文件,系统认为是你认可的操作,自动解密了。
别人的帐号试图拷你的文件,或者拆硬盘去别的机器拷,就是加密的,NTFS加密保障的主要是这种情况。

楼主:
多谢咕唧霖大侠。

网友:
WIN的基于消息的内核切换方式是很优秀,就连X系统都逊色不少(虽然也采用了消息机制,但是多了一层时间片内核的切换),但是这种方式在GUI界面时显的优秀,对于以CMI为基础的LINUX自然不会是对手了,但是从内存管理、文件管理等角度来说WIN就不是一般的差了。而且WIN预留了很多的高危的未公开调用,稍有不甚,甚至会引起整个系统崩溃……

网友:
【23楼】 517456

WIN 的基于消息的内核切换方式是很优秀,就连X系统都逊色不少(虽然也采用了消息机制,但是多了一层时间片内核的切换),但是这种方式在GUI界面时显的优秀,对于以CMI为基础的LINUX自然不会是对手了,但是从内存管理、文件管理等角度来说WIN就不是一般的差了。而且WIN预留了很多的高危的未公开调用,稍有不甚,甚至会引起整个系统崩溃……

=========================

X主要为的是跨主机界面控制,这个跟win不太好比,要比也应该拿RDP来比……

内存管理方面,win主要是为了兼容旧有应用程序,所以没办法做得更好

文件么……不得不说,NTFS相当的烂,但以ACL为基础的权限控制系统本来应该有明显的优势,但最后被M$的半吊子程序员给毁了……

网友:
膜拜水猫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