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PCI显卡,行吗

楼主(2009-12-22):
用SDRAM或SRAM做显存,DAC做VGA输出,FPGA做PCI接口和图形控制器等,行吗

网友:
用DDR或者DDR2吧,现在的FPGA都支持
不过难度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还有驱动打算怎么办……
忒复杂

楼主:
驱动的话,windows下面的DDK驱动我写过,感觉难的就是硬件,我也就一在校学生,都不知怎样PCB打样,我只会热转印,5555555

网友:
取决于你要做多复杂的功能了,如果只是支持VESA的话,那倒还没有驱动的问题。

网友:
DDR266
DDR400
不同速度等级FPGA支持DDR部一样;
DDR 还有TSOP,
DDR2 就BGA了;
板层要4/6  层了
DDR 终端电阻很多,别人说要阻抗控制,蛋还有人居然还说没有用VTT也在跑,奇怪了;
DDR2 的好像还什么片内ODT ,比DDR倒少了很多电阻;
我也在做一个DDR的板子,查资料就查到了什么这点,
用的是altera的 FPGA
SOPC BUILDER 里面 的DDR 控制器,cycloneII 不支持,但是在mega***** 那里 可以生成DDR的控制器,有一大堆的接口,怎么接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要自己接NIOS 的什么总线什么什么其他的,所以我放弃了。在QUARTUS 9.1里 sopcbulider 可以clcloneII生成DDR控制器。
所以我在选型,选cycloneIII的片子,还有一大堆的资料要看。
DDR的就直接上了,不管他阻抗控制,仿真其他什么了,死了也算了。DDR LAYOUT DESIGN GUIDE 和相关的资料还是要看的;
还有就是选几层板子和元件封装了和外围确定
现在主板多没有了PCI ,多是PCI E的。还有个很短的,
PCI 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网上一些有3个出来的主板插不上,要转2个出来的PCI主板上可以上,有个大点的,有个小点的,有个短点的,哈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

网友:
LZ很强,如果做显卡建议使用XILINX的,毕竟有MATLAB这个相当牛叉的数学工具支持啊!而做显卡使用的计算也比较多吧!

做pci接口,可以选择直接使用altium designer 8里面的那个pci的pcb wizard,支持LZ一个!

网友:
LZ,请问PCI显卡用在哪些方面呢?

网友:
楼主要做的话,请先以标准 VESA VGA 卡作为出发点吧

以这个为起点并不需要 DDR,也不需要高速逻辑电路,可以大幅度规避硬件设计上的困难

同时这个也不需要任何独特的驱动(所有 OS 必然自带了),也可以规避软件上的困难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出来,楼主还是放弃更多的想法吧……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的。显存用SRAM就可以了,挂512KB就够了。控制器只有几十行代码。输出可以用专门的视频AD,也可以用电阻网络。实现256色就行了。

网友:
altera也有matalab支持,就是不好下!

网友:
楼主以后不要起这么大的题目。题目应该是FPGA做PCI显示BUFF的控制器及H V发生器。

用FPGA做PCI显卡原型验证,是Nvidia和AMD经常干的事。
FPGA做PCI显卡,行的话,估计FPGA做龙芯3或GPU也差不多了。

现实的话,楼主直接买个ML555评估板,拿到手即刻开始写代码。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厉害了再来搞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上多是这3种

网友:
楼主框图用什么画的?

网友:
实现 VGA 显卡已经非常困难。如果没有显卡的 bios 源码,光最简单的软件部分,就够一个人忙几年的。

网友:
opencores上有个 zet 项目,可以考虑把其中的显示控制部分独立出来。
http://zet.aluzina.org/index.php/Zet_processor

网友:
【15楼】 zzemu

开源的VGA bios是有的,只要你的显卡兼容VESA标准。

楼主:
居然那么多人顶,那个画框图的好像叫什么亿图来着的,迅雷有下,我想自己画一块PCB去打样,不知道金手指怎么画,PCB打样能加工么

网友:
金手指就画就行了,然后打电话和工厂说,哪里是金手指。附加收费的。

网友:
好久没有关注这一话题了。搜了搜,网上还真有人这么做。
http://wacco.mveas.com/index.php

网友:
第一次作金手指那边的时候,不知道要镀金的,结果,用了一段时间,经常导致系统死机,后来才发现,金手指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14楼】 huohuansong
楼主框图用什么画的?
-----------------------
看图形应该是用微软的Visio画的。

网友:
楼主的框图画得相当不错!

网友(2010-01-29):
能把相关资料贴出来吗?

网友:
用FPGA?! 图什么?

网友:
做个挂在sram-like接口上的显卡更有用,绝对的arm芯片推屏福音,去掉dac,直接出lvds或者dvi,省事,驱动也好写。
用一片16位SDRAM推16位色1024x768@60一点问题没有。上片DDR能推到sxga/wsxga。

网友(2011-04-15):
估计驱动比较难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作金手指那边的时候,不知道要镀金的,结果,用了一段时间,经常导致系统死机,后来才发现,金手指氧化,接触不良

整板做沉金工艺一般就可以了。

镀金的话,要把所有金手指部分连起来,才好电镀,当然也可以请PCB厂的人帮忙弄下。

网友:
PCI读的速度用9054一般最大也就20MB-30MB,SDRAM足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的话,windows下面的ddk驱动我写过,感觉难的就是硬件,我也就一在校学生,都不知怎样pcb打样,我只会热转印,5555555

建议楼主先学学怎么走路

网友:
哈哈.....也太高看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