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论坛是否有高手熟悉DMX512自动寻址的软件思路?

楼主(2009-12-22):
请问论坛是否有高手熟悉DMX512自动寻址的软件思路?   高手可否给我等菜鸟提下思路?

网友:
自动寻址?不是知道通道就行了嘛?

楼主:
DMX512 协议需要下面的接收设备有一个独立的地址,这个地址目前大部分是采用拨码开关来实现的,但在有些场合,拨码开关不大方便,需要由接收设备自动根据接收的数据来判断地址,我现在想做做这方面的试验,苦于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网友(2010-10-04):
DMX512 协议需要下面的接收设备有一个独立的地址????不明白,DMX512 协议不需要地址呀,你想用那个通道的数据就接受那个的数据就可以了,不是DMX512 协议选择你,是你选择它呀,你可以做成统一通道的控制呀,

网友(2011-01-06):
回复 网友A:

谁说的?没地址怎么接收?

网友(2011-05-09):
自动寻址,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2011-11-09):
给接收机编号,是自己的就收,不是自己的码不用理它。

网友:
应该是先把接收机固定死了。

网友(2012-03-27):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B(2012-10-25):
其实,道理很简单@!好比你过年坐汽车回家,假如你买了从广州会长沙的票(这就是地址,自己设定),你就站在汽车站的出站口等,车子(你买的那趟车)来了,你就上车,不是,就一直等待!不知这样解释!明白不!

网友(2018-11-03):
引用 网友B:
其实,道理很简单@!好比你过年坐汽车回家,假如你买了从广州会长沙的票(这就是地址,自己设定),你就站 ...

这个解释非常的赞!

网友:
也就是说,需要提前给每个LED的slave模块拨码,并系统记录灯的位置和编码,通过中央控制系统集中控制。

网友:
继电器切换485为串口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