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S定点悬停时,高度保持是靠GPS还是气压计呢?

楼主(2009-12-22):
如题,

网友:
气压计为主

网友:
GPS吧! 不是很清楚,应该看GPS是不是提供Z轴信息了

网友:
GPS好象不能测高度吧

网友:
好像是气压计,gps在运动量很小的情况下的数据不是很准确。

楼主:
GPS也有海拔高度输出,但好象精度也不高,老是跳变

网友:
应该是气压计哦

网友:
这种应用上,用目前的gps定高度,不说绝对吧,也是非常不行

网友:
长期使用动态差分GPS的说:高度值不稳定可靠。

网友:
其实测绘商店,有卖 香烟盒大小的激光测距仪。但是对于航模来说还是太重。直接测对地高度据说误差不到 1 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