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点悬停需要我少通道的遥控器啊?

楼主(2009-12-22):
六通道行不行?原来有一个开关通道是用来打开高度保持的,GPS定点悬停功能的打开是不是另外一个通道?还是二合为一即是打开定点悬停就同时打开高度保持呢?

网友:
之前有位大侠告诉的是附加通道可以复用

网友:
怎么说看你的应用了,如果还要控制摄像头的话,要7~8通,高度保持和GPS定位好像可以共用

楼主:
不需要控制摄象头,只是需要打开和关闭GPS定位。
还有一个问题,GPS也好象有几种工作模式, 是不是又需要一个通道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