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 RTGUI显示图片的速度

楼主(2009-12-23):
STM32F103ZE,FSMC接的LCD,未用外扩SRAM

文件都是从SD卡中读取,然后做渲染,附件是视频,RTGUI源代码可从RT-Thread的svn取得。

楼主:
没人下载下来看看里面播放的速度?嗯,或许可以测试下每秒能够刷新多少帧的图像。不知道,如果是显示bmp图像能够到多少。JPEG或者GIF肯定不会快的。

网友:
我用SPI FLASH做存储,刷图片很慢

一秒3帧

如果直接写颜色,可以达到38帧

用SD卡的话,也许主要瓶颈就在于读取数据和解码运算上了

楼主:
上面做的这个应该不止3帧/s,晚上回去再添加个计数。另外也把按键取消掉,就让它一直运行,看看每秒能到多少帧。

网友(2010-03-27):
我也在用fsmc控制lcd,发现如果把优先级和另外一个任务设置成相同,用时间片后,刷屏速度比以前慢了一倍,有办法解决吗?我刚接触rt-thread

网友:
时间片不够?设置长一些让刷屏一次刷完

网友:
现在这个是啥格式的?

网友(2010-10-09):
有没有使用DMA啊,一个dma数据从sd到缓冲区,另一个DMA把缓冲区数据送到lcd,看起来还可以接受

网友(2010-11-19):
有没有共享显存的方法?图像数据就不要搬来搬去,那肯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