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在启动时会干扰步进电机驱动器,请教如何排除?谢谢答复。

楼主(2009-12-23):
用mach3控制机床。机床上接有一盏日光灯,启辉器(跳泡)跳动的时候,步进电机会咯咯作响表明有脉冲干扰步进电机驱动器。请问这种干扰要如何排除?谢谢答复。

网友:
如果是共用电源,可以把电源分开试试。

可以将驱动器放入控制箱内,减小干扰。

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线使用屏蔽线。

网友:
用阻容吸收器,有单相或三相,工控上用的很多,我的雕刻机上装了。

网友:
进口的工控中普遍使用,效果立竿见影,但是进口的价格较高。我这次拆到一个国产的单相的装在雕刻机上,标签上是沈阳产的。

楼主:
步进电机的电源是AC85V是由一个AC380V的变压器提供的,日光灯就接在其中的一相上,看来日光灯要接在还没有使用的一相上了。

2楼:请问“阻容吸收器”是装在雕刻机的哪个部位的?你的阻容吸收器中的电阻和电容值是多少?

网友:
阻容吸收器安装原则尽可能离干扰源近,效果好。
我是用现成的产品。如购买进口的贵些。
你自己做的话,提供参数你试试:0.1uf/630v电容,电阻记不清了,好像是220欧氧化膜电阻/功率忘了,串联起来。然后把“阻容吸收器”并联在干扰源。

楼主:
谢谢答复。请问雕刻机什么地方接阻容吸收器?

网友:
应该是在交流电上

网友:
【6楼】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谢谢答复。请问雕刻机什么地方接阻容吸收器?
=============================================
雕刻机本身也是干扰源,不清楚你的雕刻机接线,你先装一个吸收器在日光灯供电上,条件允许尽可能近。

【7楼】 master5888
应该是在交流电上
=====================
是的。

楼主:
我再找一下阻容吸收器中电阻的阻值和功率。

不知压敏电阻是否有相同的作用?

网友:
买成品滤波器 5A的几块钱一个2手的

网友:
【9楼】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不知压敏电阻是否有相同的作用?
=================================
可都装。原理不同,效果不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10楼】 carcav
买成品滤波器 5A的几块钱一个2手的
=================================
滤波器也可装,但效果不如吸收器。

网友:
对了,你的日光灯是多少瓦的?
日光灯是要装补偿电容的,补偿功率因数。

网友:
信号部份有光耦隔离吗?有的话日光灯一般不会干扰到的。

网友:
问问阿莫 如何处理的,
阻容吸收器安装在日光灯电源上可以起作用,但这不除根.如果雕刻机更换位置了,...
干扰要么从电源来,要么辐射过来
1,电源的变压器,是否和日光灯等共地的.考虑隔离变压器,看是否有作用
2,辐射进来的信号,我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帮你顶一下找高手,别总是说屏蔽,我见到抗干扰的板子去除了屏蔽层一样抗干扰.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脉冲输入端串一个RC滤波,电阻值100欧左右,电容201.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换成电子日光灯启动器(无跳泡和振流器)

网友:
试试1:1变压器。隔离变压器。

网友:
在设备的电源进线上串联市售的那种滤波器应该有效,选择质量好点的,二手货也可以。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自己DIY,这样的问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买的成品机,那这个质量就有点山寨了,日光灯启动相当于一个脉冲群,这点小干扰都过不了,真是有点怕怕机器在运行中如果电源里有串入更强的干扰,会不会有跑飞的危险,万一机器发狂了,后果很严重的。

楼主:
机器是自己改装的。
pc机选的是工控机。pc机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用的是屏蔽线。在驱动器的端口上还接了一个0.1uf的电容。
旁边的机器不受这个日光灯的干扰。

网友:
拆开启辉器,可以看到氖泡并了一个油浸电容,就是防干扰电网的,看看还在不?

加滤波器也不一定行,最好的办法是将你这个日光灯的老式铁芯镇流器换为:电子镇流器,
这样就完全不需要那个叭嗒叭嗒跳的氖泡,日光灯也是一开就亮,灯管寿命也长了,
干扰也基本会消除。

菲利普的电子镇流器也就20-30元一个

网友:
这事别打日光灯的注意,比日光灯干扰强的东西多了.得修内功,抗干扰.可我不会,帮lz顶

网友:
你的驱动电源抗干扰不好。一般数控照明的电源都是从控制变压器中取。关键是驱动电源的问题,改用E或U型变压器在加上一些滤波。

网友:
忘了说你的电脑主机的电源怎么样,还是另取电源吧用隔离变压器24伏日光灯就ok

楼主:
“一般数控照明的电源都是从控制变压器中取”,在拆老电路时,确实有几个变压器,待查查看是否有220V输出的变压器。
日光灯对工控机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