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个5V,200MA 的电源,0.1MV稳定,温飘小于3ppm

楼主(2009-12-23):
经过高手指点,选择器件LM399 LT1001 LT1206 输出5V 电源。

有几个问题:1.LM399A的温飘 好与 LM399 .可网上说这东西 功耗大,现在新的产品有什么型号能替代这LM399,最好直接就是5V基准
            2.LM399的基准就是6.95V  为什么要加LT1001 驱动?
            3.金属膜电阻 长什么样??

网友:
3PPM的指标,金属膜电阻是无法保证精度的,至少也得选金属箔,而且还得高质量的金属箔

楼主:
是金属箔 ,我说错了,因为我这东西头次接触。 这金属箔长什么样?能上个图吗?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74086&bbs_page_no=1&bbs_id=3057

网友:
0.1MV稳定是什么意思?Line Regulation < 0.1mV/V 还是 Load Regulation < 0.1mV/A?

LM399 性能好像还不如新的一些基准,比如 MAX6350、LTC6652,老化大,温漂大,噪声大...加上电阻的影响,我看很难满足指标吧。

MAX6350 本身就满足 5V、0.5ppm 温漂和 2ppm/V 的 Line Regulation,扩流一下就得了。

楼主:
0.1MV 我本来是想稳定到0.1MV   也就是5V偏差 +-0.1MV
我也感觉 LM399 东西太老了。。应该有好的器件出来了。

楼主:
LTC6652 温飘是不是大了点?
MAX6350 本身精度有+-1MV 误差 。。也怕怕

网友:
0.1MV 我本来是想稳定到0.1MV   也就是5V偏差 +-0.1MV

--------------------------------------------------

MAX6350 的 Line Regulation 是 2ppm/V,那么 Vin 从 10V 变化到 30V,Vout 将变化 0.2mV,超过你的预期指标。但如果你在它前面加上一颗 LM7812,那么 Vin 从 15V 变化到 35V,Vout 将变化 2uV,那就符合你的预期指标了,是这个意思吧?

至于 Load Regulation 就怎么做扩流使得输出从 0mA 到 200mA,变化不超过 0.2mV,你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MAX6350 本身精度有+-1MV 误差 。。也怕怕

---------------------------------------

它有一个调整脚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关键是满足你的 Line Regulation,Load Regulation 要求,或者你的意思是要求 Initial Accuracy Error < 0.1mV?

楼主:
你的意思 是6530能达到稳定到0.1MV 的精度?

你说的调整脚 是需要接电位器的吧, 可用了电位器 ,这电位器就要受温度影响,

网友:
个人感觉LM399比MAX6350强

楼主:
楼上的大哥 你是余姚什么公司?????我也在余姚

网友:
个人感觉LM399比MAX6350强

-------------------------

LM399 稳定性比 6350 好,而且好很多。不过噪声那么大好像就麻烦,而且外围电路和材料不好的话做出来的 5V 就不如 6350 了,比较考究。老化的话看手册数据半斤八两,不知道是否是因为 LM399 温度高的缘故。

网友:
你的意思 是6530能达到稳定到0.1MV 的精度?

你说的调整脚 是需要接电位器的吧, 可用了电位器 ,这电位器就要受温度影响,

---------------------------

用温度系数方向不同的电阻补偿下好了,我用数个金属箔和线绕电阻补偿,让 AD588BQ 在 10 -30 度温度变化下,10V 的变化小到我的 3457A 无法观测出来。但长时间测试数据没有...

老大他们的 LTZ 7 to 10 也是用多个金属箔确定比例,最后用一个或数个线绕,作为最后的微调同时我想也有补偿的意思吧。

楼主:
楼上的大哥 金属箔 电阻还有正负 飘的???
那我不是要买2种了?

还有这样的金属箔上哪里买

网友:
金属箔好像是负的,线绕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