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ep2c8使用on_chipmemory时Verify failed

楼主(2009-12-23):
本人新手,第一次做FPGA板子,芯片是EP2c8Q208c8和EPCS16,在sopc里面使用on chipmemorg时,下载后,nios里面debug,出现: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rocessor is already paused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0002000 ( 0%)
Downloaded 8KB in 0.1s
Verifying 00002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2000 and 0x3DA3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但是,我单独在quartus里面对jtag下载,和对as编程都是好的,而且确定程序已经下载进去了。
希望高手,本人被这个问题搞得崩溃了。板子设计的时候参考了论坛上的好多设计。我怀疑是不是quartu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打开SOPC查看0x2000 and 0x3DA3 所在地址的区间是什么外设,然后再仔细检查连接是否有误。是SDRAM则需要检查数据端口DQ是否使用双态桥连接而不是output,clk是否接好,其他有数据交换的外设操作同上。

楼主:
on chipmemory....
没有SDRAM

网友:
先降频
把RAM容量改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