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泵是用的什么电机,如何控制它的转速?

楼主(2009-12-23):
有没有可能通过调压或者变频的方式控制它的出水量?是水族泵交流的,转子好像是永磁的。照片是用的阿莫的照片。

网友:
Diaphragm Liquid Pump

可能用的是直流有刷电机

而且这种应该是隔膜的

DC电机供电电压    通电时间  均是控制参数

网友:
你也不说是什么电机,交流,直流,等等.
很少见电机不可以调速的

网友:
可控硅控制?

网友:
看样子就是普通养金鱼的水族泵。

楼主:
是水族泵交流的,转子好像是永磁的。照片是用的阿莫的照片。

楼主:
楼上的这个应该不是无刷直流电机吧?

楼主:
查了查资料感觉像是个永磁同步电机,这样的话想控制转速就比较难办了:(

网友:
来个高级的:变频调速

楼主:
回楼上的要是变频调速,那成本得多高啊!不实际啊,除非能弄个简易的变频调速器。

网友:
淘个二手的变频器吧,不贵

楼主:
回楼上的,买现成的就没意思了,本来就是自己闹着玩。没必要下那本钱呵呵。

网友:
有的小水泵不需要转动的装置的,我见过直接用50Hz交流电驱动电磁铁吸放振膜来做的

楼主:
楼上你说的是气泵,利用伯努利原理制作的气动提水装置,噪音很大的。

网友:
可以加一条回流管串一个节流阀控制,节流阀串在回流管上。

网友:
楼上正解,我看到这帖子后就把自己的水泵给拆了,转子就是永磁的,他就是在进水口有个塑料的挡板,可以转动,通过改变进水口的大小来调节出水量。

网友:
离心泵原理,出口可以直接全关,流量为0。但有这么小的调节阀吗?

网友:
是个交流电磁振动器,改变频率就可以。

楼主: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回复啊,呵呵